要在Cyclone V SoC的ARM中跑个webserver

楼主(2019-02-23):
Cyclone V SoC,Dual ARM
ARM跑官方的Yocto Linux系统,
现在想在其中一个ARM core中跑一个轻量级的Webserver,用来配置FPGA SOC的参数,
还没有找到入门办法,直接在Yocto Linux安装Python FLASK是不成功的,
有没有建议?

网友A:
都已经上 linux系统了么 , 那选择很多吧。 goahead 啊 什么得,嵌入式webserver 很多啊。还是必须python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上 linux系统了么 , 那选择很多吧。 goahead 啊 什么得,嵌入式webserver 很多啊。还是必须python得 ...

尽量python的吧,
我看看goahead

网友B:
我也想在这个soc上跑web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在这个soc上跑webserver

来一起讨论一下,Q我 9-5-4-2-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