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转串口,链路有数据情况下,PC开机则串口无法打开

楼主(2019-02-23):
配置:
        windows7 系统!
        USB转485 (宇泰 UT-820E)驱动是ftd2xx
        两台PC使用相同配置
现象:
    当其中一台PC串口一直有数据发送,则另一台上电开机后串口打开提示串口无效或已被占用!!

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 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被串口鼠标误给占用了

网友A:
开机有数据可能会误识别为串口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有数据可能会误识别为串口鼠标

这个就尴尬了,现在用法是当modbus从站使用,链路上一直有数据。。。。。。!

网友:
ch340么?可以改驱动禁用再枚举功能。

网友B:
就甭关了呗。这无解。我接的sensor也经常开机鼠标乱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机有数据可能会误识别为串口鼠标

鼠標不是應該通過 vid pid 以及描述符識別的嗎?為什麼會這樣呢?是 Windows 的問題嗎?Linux 是否有同樣問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鼠標不是應該通過 vid pid 以及描述符識別的嗎?為什麼會這樣呢?是 Windows 的問題嗎?Linux 是否有同樣 ...

应该是Windows兼容老式串口鼠标的原因,Linux不太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甭关了呗。这无解。我接的sensor也经常开机鼠标乱跳。

这个也有解决办法,碰到鼠标乱跳时把外部串口设备断电,然后把USB鼠标拔下来再插上,然后到设备管理器里找到串口鼠标给禁用就行了(一定要用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甭关了呗。这无解。我接的sensor也经常开机鼠标乱跳。

这个不能禁止使用者不关机重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有解决办法,碰到鼠标乱跳时把外部串口设备断电,然后把USB鼠标拔下来再插上,然后到设备管理器里 ...

客户不同意这样繁琐的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客户不同意这样繁琐的操作!

估计禁用以后再重启就不会再出事了

网友F:
删掉老掉牙的串口鼠标驱动:

C:\Windows\System32\drivers\sermouse.sys

网友:
我做过CP2102的,mcu一直给CP2102发数据,电脑那边打开端口就会很慢;解决办法:mcu必须等待PC端发送请求包才会发数据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删掉老掉牙的串口鼠标驱动:

C:\Windows\System32\drivers\sermouse.sys

WIN10下删不掉,删掉又给自动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禁用以后再重启就不会再出事了

是的,禁用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串口鼠标了,微软的串口鼠标识别太SB了

网友G:
串口鼠标,可以在设备管理器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口鼠标,可以在设备管理器禁用

串口鼠标 对应是PS/2吗?
明天测试看看!

网友:
串口鼠标不是指PS/2接口的鼠标。

串口鼠标是在PS/2接口流行前的鼠标,硬件就是走标准的串口协议,很早前的鼠标,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我手里还有一个,留做纪念。

网友F: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ermouse

First note the existing "Start" value or export the registry key. Then set or add the key "Start" 4 (DWORD). The result should b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ermouse]
"Start"=dword:00000004

The "Start" value defines the startup mode of the service. 'Start' maybe equal to either "2" (for automatic), "3" (for manual) or "4" (for disabled).
================================================================================================

https://honeywellaidc.force.com/ ... ter-Windows-restart

网友:
我以前做工控项目也遇到这种问题,后来我把USB转串口全部换成以太网转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ermouse

First note the existing "Start" valu ...

这个方法好!
可以直接在上位机软件里做这个设置!
现场测试,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ermouse

First note the existing "Start" valu ...

标记 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