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这种显示接收器的朋友么

楼主(2019-02-23):
孩子捡回来的 开始以为是橡皮擦 拆开就懵了

楼主:
还真可能是

网友:
就  是考试作弊用的接收机

网友:
作弊都高科技了,牛批

网友:
不知道能过安检不!

网友:
做成橡皮擦,那就是作弊器了

网友:
不是Retina屏幕,差评

网友:
作弊器啊。

网友A:
屏幕里的a和n怎么画风不一样……

楼主:
字库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里的a和n怎么画风不一样……

nnd我还以为我眼花了,怎么看都像all。。

网友B:
开发这玩意儿的工程师就是败类!

网友:
科技改变学习

网友:
换成电子墨水屏,更加隐蔽

网友:
这就是四六级作弊神器之电子橡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发这玩意儿的工程师就是败类!

确实败类,害人

网友:
作弊器,数传模式,接收频率差不多在169MHz附近或者269MHz附近。

网友(2020-07-11):
这玩意可不知帮过多少人,还有那种可以放进耳朵内的耳机,只有入耳式耳机前面那个耳机帽那么大,我看到的时候都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