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windows10子系统Ubuntu中安装arm-linux-gcc出现问题

楼主(2019-02-23):
因为虚拟机比较消耗资源加上win10自带linux子系统,所以就直接在win10装了ubuntu18.04.

在运行交叉编译器arm-linux-gcc出现了以下问题:
/home/roger/Usr/arm/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4.3/bin/arm-linux-gcc-4.4.3: 15: exec: /home/roger/Usr/arm/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4.3/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4.4.3: Exec format error

网上说是因为ubuntu中缺少32位的库,于是安装了 lib32ncurses5 和lib32z1的库,安装成功后依然报错,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貌似解决不了,少的32位库没这么容易装,我记得要执行apt安装几个G的东西。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你找个64位的版本,或者从源码编译64位版本。

网友B:
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上面,生不如死

网友C:
装个虚拟机,随便折腾

网友D:
安装后依然报错好像网上有解决办法,前阵子搜索过,照做可以,忘了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后依然报错好像网上有解决办法,前阵子搜索过,照做可以,忘了关键词 ...

搜了 目前还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装个gcc-arm-none-linux 工具包,不要用第三方的,用apt装

感谢回复,我在线安装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虚拟机,随便折腾

感谢回复,实在搞不定就还是用虚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上面,生不如死

看来前辈踩了不少坑啊,在折腾一下午,实在不行老老实实用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解决不了,少的32位库没这么容易装,我记得要执行apt安装几个G的东西。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你找个64位的 ...

感谢前辈的回复,我去找个64位的看看。

网友:
apt-get install -y -qq lib32ncurses5 lib32z1 > /dev/null
curl -s 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5.0/5-2016-q3-update/+download/gcc-arm-none-eabi-5_4-2016q3-20160926-linux.tar.bz2 | tar -xjf - -C /opt

网友:
这个32位的问题,我搞过一次,但是忘了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
交叉编译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