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原位置镜像封装??

楼主(2019-02-23):
上图是一个放在TOP层的插件USB封装,USB口在PCB中的位置已经固定,不能改变。
现在想把USB封装原位置镜像到BOTTOM层,一般的镜像操作没法确保镜像到BOTTOM后位置坐标一致。
请教大家该如何操作?

网友:
现在top层manufacture->dimension一下这个座的中心点的坐标,然后mirror到bottom,在move到那个坐标位置

网友A:
直接在器件上点右键,选mirror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器件上点右键,选mirror就可以了

试过了。。直接右键mirror ,元件位置会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直接右键mirror ,元件位置会动。

那是因为你的器件的封装的原点不在器件的中心

网友:
封装不规范也无解。按原丝印位置在其他层画个框,mirror后,对齐到框内就好,删掉框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一个焊盘记下坐标值,反转后大致对齐,看一下对应焊盘的坐标值,计算一下差值,然后移过去。

网友:
1、在焊盘上放个过孔,中心对齐
2、翻转元件
3、以焊盘中心为基点移动元件到刚才的过孔中心上
4、删除过孔

重新编辑:看错了,以为是 AD,原来楼主用的 Allegro,具体不清楚了, AD我都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你的封装原点不在器件中心位置么?那就靠D+ D-两条线的位置大概挪挪吧。

网友:
这就是做封装的时候没把中心点放在对称轴上,没考虑对齐和镜像,后期才会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