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 有關FLASH寫入 發生錯誤的問題

楼主(2019-02-23):
小弟在使用兩顆MCU互傳資料的程式
傳輸本身正常
但是要大量寫入FLASH時卻變成異常
請各位幫我檢查是否有錯誤
給小弟意點建議

按照我的設計
主機傳指令給從機後
從機會在時間內傳送其要求的資料(1024 bytes的資料量)
然後主機成功接收資料後就會存進FLASH

目前畫面可以看到
主控的畫面(P0)的部分程式
是抓取來自從機的USART傳過來的資料
然後有開始接收資料後(顯示於P0的最右側的接收暫存器)
跳入從機的畫面(P1)的程式碼
--以上都正常,不正常的在下面--
  等待接收完畢後一次2bytes存放進主機的FLASH
  但是有機會變成一堆0x0000
  單步執行不會出現
    連續執行直到檢測到0x0000
    暫停後  再在執行會恢復正常
  如果不檢測0x0000
    則會一路0x0000到底(如圖P0所示)

以下是主控的畫面(P0)

以下是從機的畫面(P1)

如果我找到問題也會在此寫上

网友A:
flash写入需要数个ms,你加延时和状态检测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写入需要数个ms,你加延时和状态检测了没?

有檢查是否忙碌中
直到忙碌結束才會在燒錄下一筆資料
P1的第107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写入需要数个ms,你加延时和状态检测了没?

檢測到不忙碌後壞再延遲60uS
問題還再

DATASHEET上面寫說
寫入時間約是53.5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檢測到不忙碌後壞再延遲60uS
問題還再

那样你把你的写入地址打印出来,专查写入地址吧。我经常遇到SPI被烧成砖的情况(我做FPGA),基本上分析都是写错SPI地址了。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你把你的写入地址打印出来,专查写入地址吧。我经常遇到SPI被烧成砖的情况(我做FPGA),基本上分析 ...

加上用USART回傳資料
結果就正常了@@
莫非是要等更久?

楼主:
實測...
延遲150uS即可
不符合規格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實測...
延遲150uS即可
不符合規格書@@

你最好别这么整。时间长了一定会出问题。芯片一致性。

还有,你这种情况建议给st发case。

网友B:
stm32f030的flash好像只能写1000次

网友C:
flash写一般需要2ms

网友D:
除非是硬件BUG,否则理论上是不需要延时的。不管写入还是擦除,在这段时间内MCU实际上是跑不了程序的,程序判断是否写入/擦除完成,只要检测BSY标志和出错标志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写一般需要2ms

那個是擦除囉
30ms
擦掉一頁或是全部擦掉(程式自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030的flash好像只能写1000次

那是很老舊的文檔囉
最小擦寫次數1000次

不過後續多改到10k才是最小擦寫次數

搬個網址
https://blog.csdn.net/niepangu/article/details/46409555

我自己的DATASHEET裡面有寫
只是我不太肯定在哪一段(開發的時候有瞥見)
反正大到我根本不想去記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别这么整。时间长了一定会出问题。芯片一致性。

还有,你这种情况建议给st发case。 ...

好,我再研究看看
總之結果再發給各位

我實在不想說...
台灣的FAE根本廢物
TMD的都只會用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是硬件BUG,否则理论上是不需要延时的。不管写入还是擦除,在这段时间内MCU实际上是跑不了程序的,程序 ...

擦寫的時候
核心不能跑?

那何必還要檢測BSY呢?

楼主:
我發現我程式內有尚未提到的部分

Wayne_FLASH___RX裡面
等待接收器完全停止
解鎖FLASH保護
開始寫入FLASH
鎖上保護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擦寫的時候
核心不能跑?

实际上BSY是用于通过SWD或者SRAM烧写FLASH时用的,当然为了统一,手册中就没有区分了,检测BSY即使多此一举,也不会导致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寫的時候
核心不能跑?

能跑 应该是擦写时,CPU不能访问flash,但是 RAM是没问题得。 不过 因为flash有缓存,具体还得看手册得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f030的flash好像只能写1000次

谢谢,我还在F1x的思维以为是10K次,这下有的情况要慎重了。

网友:
一次写操作是按4个byte来操作的,你只写两个字节剩下的两个字节就被写0了,下一步再写也不可能把那两个字节从0改成其它内容的了。
另外记得以前遇到过写地址不是按四字节对齐的话可能会跳入hardfaul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BSY是用于通过SWD或者SRAM烧写FLASH时用的,当然为了统一,手册中就没有区分了,检测BSY即使多此一 ...

AVR写内部EEPROM,CPU可以运行其他程序
STM8S003写内部flash时,CPU不可以运行其他程序,
但STM8S105等MCU可以写内部flash,CPU可以运行其他程序,读同时写,
STM32F030,读与写可以同时运行吗?
大家觉得STM8与STM32是flash还是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