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管电子管耳放

楼主(2019-02-23):
Nutube 6P1 入手了2个 700元,搭建个耳放,据说怕震动,需要避震措施,大家怎么看。

网友A:
哇喔,电子管做成VFD的样子……敢想敢干啊!

抗震性能应该与VFD一样吧,不弱吧,PCB可以适当切槽产生缓冲的效果(没必要吧),与外壳接触的部分加垫

有人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封装起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喔,电子管做成VFD的样子……敢想敢干啊!

抗震性能应该与VFD一样吧,不弱吧,PCB可以适当切槽产生缓冲 ...

看到里面的白胶没?那是上下陶瓷片和电机和内部器件粘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里面的白胶没?那是上下陶瓷片和电机和内部器件粘合的。

那一圈是有机物的胶?有机材料这样密封能长期保持高真空度吗?UV胶?感觉应该是熔点稍微低一些的玻璃吧?
我记得小时候捅过类似这种……好像是硬的,裁纸刀无法留下痕迹,但记不清了。。后悔啊。。糟蹋了好东西啊…………唉…………

网友:
电子管新工艺啊!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圈是有机物的胶?有机材料这样密封能长期保持高真空度吗?UV胶?感觉应该是熔点稍微低一些的玻璃吧? ...

我晕,就因为它是真空它才不会分开啊。自己查初中物理,那两个半球,马拉真空半球

网友:
主板和机壳直接用橡胶垫,做成浮动式的;不过这个居然像VFD显示器,VFD显示器仪器上常用,震动好像不成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这种电子管!

网友:
我擦这个牛逼…

网友:
2个才700?哪弄的?

网友:
音质怎样?有成品可以试音?

网友:
漂亮的真空管

网友:
那个继电器是延时开机保护耳机吧,那关机应该瞬间切断继电器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玄学的东西就是牛逼

网友:
好牛逼的电子管二个七百哪里买的?

网友:
这个就是简化低压版的6p1。

网友:
酷,音质如何?

楼主:
收到了,很小呀

网友:
目测可以用VFD改一个

网友:
还有这样的6p1

网友(2019-05-29):
这个太牛了,第一次见到

网友:
玩不起系列。200元我就成交了。

网友(2019-12-06):
没看明白,有几个问题请教:
1)哪里是电压放大级?电子管?
2)电子管输入阻抗?无穷大?
3)设计输入最大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