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多点到启动不了,插有系统电脑卡死怎么恢复数据

楼主(2019-02-23):
朋友的电脑,系统启动不起来,到win10界面一直加载,硬盘拆我电脑上,系统一直卡着。
去年也处理了一个,电脑启动非常慢,结果花费两三天才把数据给恢复了。看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手上没有pe,本来准备刻盘,不知道为啥几张光盘都是刻录一半返回错误

网友:
手头有U盘的话,下个优启通进入PE后再读文件吧!
https://www.itsk.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549

网友A:
找一个硬盘座,直接读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硬盘座,直接读硬盘

这个真没戏。因为坏道处基本上会频繁卡死。必须先耐心等待,然后在磁盘管理中卸掉盘符,然后用diskgenius慢慢拷贝。遇到坏扇区dg可以选择填0还是ff。当然这种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戏。因为坏道处基本上会频繁卡死。必须先耐心等待,然后在磁盘管理中卸掉盘符,然后用diskgenius ...

之前买的西数的移动硬盘插电脑就卡死,电脑也动不了。退货换个又是这样,这种都没办法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买的西数的移动硬盘插电脑就卡死,电脑也动不了。退货换个又是这样,这种都没办法动了 ...

动不了才要慢慢等的。找一台空闲的电脑专门干这事。

网友C:
电脑电源很主要,硬盘才更寿命长,

网友:
搞个 linux 系统,用 gddrescue 先把盘数据备货出来,它不会被坏区卡住,且可以尽可能恢复坏掉的数据,然后再 mount 或用其它工具找回镜像中的文件。

网友D:
我之前也是遇到类似这样的现象。解决办法在论坛发过帖子。再说下,用老毛桃进win 2000的pe,进别的pe会死机蓝屏,进入pe后系统肯定找不到盘符的,然后用DiskGenius,竟然可以看到硬盘和数据,果断复制出来

网友E:
码住,有块重要的硬盘数据不多,但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码住,有块重要的硬盘数据不多,但很重要

麻竹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是遇到类似这样的现象。解决办法在论坛发过帖子。再说下,用老毛桃进win 2000的pe,进别的pe会死机 ...

昨天用sd卡装了个pe,启动菜单里面有disk genius。直接扫描坏块,大部分修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用sd卡装了个pe,启动菜单里面有disk genius。直接扫描坏块,大部分修复了。 ...

修复了就好啊~
不知道是啥原理。我的usb移动硬盘一开始扫描有俩坏块,竟然都修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戏。因为坏道处基本上会频繁卡死。必须先耐心等待,然后在磁盘管理中卸掉盘符,然后用diskgenius ...

直接物理复制扇区么?
目标盘是否必须和源盘一样大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脑电源很主要,硬盘才更寿命长,

你怎么买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物理复制扇区么?
目标盘是否必须和源盘一样大小?

不用,diskgen可以直接复制文件,遇到坏扇区自动跳过。这样会丢一些,但总比全部没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复了就好啊~
不知道是啥原理。我的usb移动硬盘一开始扫描有俩坏块,竟然都修复了。。。 ...

坏块给屏蔽了,做标记
硬盘就是小孩子拍坏的
换个固态,这硬盘改造成usb的挂载起来,以后不动了

网友:
赶紧把数据拿出来吧。这硬盘会使系统越来越卡,直到不能识别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怎么买电源的?

台达电源最好,
好电源还省电(效率高),
省空调电费(电源发热低),
也静音,最基本标准,
国内只看到京东有售,最主要价格也便宜,才20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达电源最好,
好电源还省电(效率高),
省空调电费(电源发热低),

台达电源电源效率多少?
航嘉的86%,是否比台达差呢

网友:
有个80PLUS+
认证,分白金,金牌,银牌,铜牌。
我的是银牌,夏天工作几乎摸不到温升,带真正的功率因素补偿,200块肯定是远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