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JLINK编程器,,快速版

楼主(2019-02-23):
之前分享过一个JLINK编程器工具:Python+JLinkARM.dll实现JLINK编程器,原创首发!!

不过它是通过JLINK直接读写Flash控制器寄存器来实现编程的,,速度非常慢,,因此只有技术价值,,不具有实用价值

正常的JLINK编程器一般都是把一段代码下载到单片机的RAM中,然后用JLINK控制这段代码的执行、并传输程序数据给这段儿代码,,让它完成实际的Flash擦除、写入,,Keil MDK、IAR、JFlash给单片机下载程序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实现这种编程器需要克服两个技术问题:
1、通过JLINK控制单片机执行指定函数
2、从Keil MDK的算法文件*.FLM中提取出算法代码和信息(提取现成算法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且这些算法都是MCU官方出品、质量可靠)

幸运的是这两个难题都已被国外大神解决,并把相关代码开源到github上,,我的源码中的flash.py和flash_algo.py这两个文件就是github上找到的分别解决上述两个难题的代码

由此,我实现了高速版的JLINK编程器,,下载速度和Keil MDK、IAR、JFlash一样快 ,,而且实际的烧写算法代码不需要自己写,直接从Keil MDK的烧写算法文件中提取即可,,因此,只要是Keil支持的芯片,本工具都可以简单扩展、快速支持,,而且稳定可靠

先把此工具分享给坛友,,希望大家喜欢,,

效果图:

源代码:https://github.com/XIVN1987/JMCUProgFast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给加个星

打包生成的exe免安装文件:

楼主:
如何添加器件:J-Link/CMSIS-DAP编程器(快速版)如何添加器件

网友:
666必须的支持,虽然现在只搞8位单片机,也许后面用得着。

网友:
高手,膜拜呀!

网友A:
Jlink的都行吗?Ob可以吗

网友B:
牛逼,不过我用jlink lite

网友:
不错,做批量编程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的都行吗?Ob可以吗

可以的,,JLINK都支持

网友:
好东西,顺便问一下,怎么实现芯片加密,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不过我用jlink lite

jlink lite应该也支持,,

网友C:
跟jflash比有啥好处呢,何不用jflash烧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jflash比有啥好处呢,何不用jflash烧写呢

有源代码,,可以定制算不算

网友:
观看大神作品,^_^。

网友D:
能贴下国外大神的github链接吗?

网友:
历害了,高手

网友:
厉害了,已经关注大神的github

网友:
厉害!可以自己做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贴下国外大神的github链接吗?

flash.py:https://github.com/mbedmicro/pyOCD

flash_algo.py:https://github.com/mbedmicro/FlashAlgo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巨牛无比啊!

网友:
楼主PY真是溜啊

网友E:
楼主解析FLM格式信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解析FLM格式信息怎么来的

flash.py:https://github.com/mbedmicro/pyOCD

flash_algo.py:https://github.com/mbedmicro/FlashAlgo

关键代码都是国外大神搞的,,我只是整合了下代码、弄了个界面

网友:
这和 JFlashLite 很像啊

网友:
厉害了啊~大神!

网友:
厉害了,加颗星

网友:
谢谢,学习了,想请教一下pyinstaller怎么打包,我打包出来的都不能运行

网友:
非常不错的工具

网友F:
就是说不用通过Keil烧程序,直接用这个通过JLINK编程器烧程序是不。

网友:
非常好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说不用通过Keil烧程序,直接用这个通过JLINK编程器烧程序是不。

对,,功能非常类似于JFlash

网友:
   定制---JFLASH, 好工具, 顶一个!!!

网友G:
大神能添加一下navota的芯片的读写吗?我用得很多。

多谢了!

奇怪,回复不能添加附件了?我还想上传一下navota的flm文件呢

网友:
厉害,以后可以定制jflash了,谢谢

网友:
为什么前两个压缩包不能下载呢?

网友:
好给力,感谢楼主分享。去加星

网友:
不错,我的单片机里运行的程序是自己写的,jlink只负责传输数据。没研究过MDK的算法怎么调用

网友H:
谢谢 楼主分享,一个批处理也可以实现 。

网友:
秀儿,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网友:
楼主又出py编程器上位机了,赞一个

网友:
果断加星,楼主py用得溜啊

网友:
不会PY  自己用的是自制的C语言的版本

网友:
可以增加计算HEX文件大小功能吗

网友:
这个挺好的,量产用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 楼主分享,一个批处理也可以实现 。

批处理是要BIN文件的吧?

网友:
iar行不行

楼主:
支持下载.bin文件和.hex文件,,都是标准格式,,MDK、IAR、GCC输出的.bin、.hex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lash.py:https://github.com/mbedmicro/pyOCD

flash_algo.py:https://github.com/mbedmicro/FlashAl ...

make   Keil MDK算法提取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支持下载.bin文件和.hex文件,,都是标准格式,,MDK、IAR、GCC输出的.bin、.hex都一样的,, ...

芯片如何更改???

网友:
666必须的支持!

网友:
楼主给力,开源分享值得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芯片如何更改???

J-Link/CMSIS-DAP编程器(快速版)如何添加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能添加一下navota的芯片的读写吗?我用得很多。

多谢了!

如何添加器件:J-Link/CMSIS-DAP编程器(快速版)如何添加器件

网友:
正常的JLINK编程器一般都是把一段代码下载到单片机的RAM中,然后用JLINK控制这段代码的执行、并传输程序数据给这段儿代码,,让它完成实际的Flash擦除、写入。

对你的这句话,持怀疑态度。 从哪里得出的结论? 正常的编程器是这样操作的?
仅仅是支持这种方式而已吧。 没感觉到RAM模式加载写入有多快

网友(2019-10-11):
楼主,我发现一个BUG,下载好一个芯片后插拔到另一个芯片上,软件会卡死

网友J(2019-11-15):
大神,膜拜,请问二个问题:
1.rw段在哪里初始化的?代码只看到有这句:self.jlink.write_reg('r9', self.flash['static_base'])
2.进入halt 是什么指令,这里有:BLOB_HEADER = '0xE00ABE00, 0x062D780D, 0x24084068, 0xD3000040, 0x1E644058, 0x1C49D1FA, 0x2A001E52, 0x4770D1F2,'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神,膜拜,请问二个问题:
1.rw段在哪里初始化的?代码只看到有这句:self.jlink.write_reg('r9', self.f ...

1、全局变量都在初始化函数里赋值就不需要初始化了

2、是一条BREAK指令

网友J:
全局变量都在初始化函数里赋值,在哪里啊,代码里没看到,我想是JLINK利用R9做的一个赋值,我愚钝,能贴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全局变量都在初始化函数里赋值,在哪里啊,代码里没看到,我想是JLINK利用R9做的一个赋值,我愚钝,能贴出 ...

我是说算法文件里面的初始化函数,,就是在单片机上运行的代码里的初始化函数

不过我没看过算法文件的源代码,,具体源码怎么写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2020-11-28):
这个太有用了,思路大开

网友(2021-03-12):
大神,为啥我运行你的代码(非exe)python MCUProg.py在点击烧录,或者擦除会弹出jlink的device select对话框,而你发布的exe文件没有

楼主:
我发布的exe是用pyinstaller打包的,,听说可以用pyinstallerextractor解包,,你解包后对比下源码有什么区别

我猜测有可能是大小写的问题,,你把STM32F103.py里的CHIP_CORE = 'Cortex-M3'改成CHIP_CORE = CORTEX-M3'试试,,可能新版jlink dll对输入要求更严格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发布的exe是用pyinstaller打包的,,听说可以用pyinstallerextractor解包,,你解包后对比下源码有什么 ...

大神,我刚试不是CHIP_CORE的大小写问题,我再说下我这边的情况:刚通过pyinstxtractor.py你的exe文件看,你的打包版本是2.7的python版本。我还没验证是不是这个差异。我想问题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地方问题,因为你发布的exe使用同一个jlinkarm.dll,你的exe没有弹出device select对话框,而我用python3.9编译就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神,我刚试不是CHIP_CORE的大小写问题,我再说下我这边的情况:刚通过pyinstxtractor.py你的exe文件看 ...

如果不是CHIP_CORE设置的的问题,,那我也没思路了

代码里其实是通过”self.jlk.JLINKARM_ExecCommand(f'Device = {coretype}', err_buf, 64)“这句选择器件型号的,,其中的{coretype}会在执行时被替换成你选择的那个芯片对应的文件中CHIP_CORE的值,,比如STM32F103.py中的”Cortex-M3“

如果它现在不起作用了,,那可能是新版本的JLink DLL更改了通信协议,,换个旧版本的JLink DLL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CHIP_CORE设置的的问题,,那我也没思路了

代码里其实是通过”self.jlk.JLINKARM_ExecCommand( ...

大神,我想了解下你的python执行命令是怎么样的,我看你的exe都会有一个命令提示符界面,我是这样执行的:python  MCUProg.py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CHIP_CORE设置的的问题,,那我也没思路了

代码里其实是通过”self.jlk.JLINKARM_ExecCommand( ...

我参考你的exe反编译出的python 2.7版本就正常了,用python3.6,3.9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参考你的exe反编译出的python 2.7版本就正常了,用python3.6,3.9都不行。

找到问题了,,把jlink.py里面的
self.jlk.JLINKARM_ExecCommand(f'Device = {coretype}', err_buf, 64)

替换成:
self.jlk.JLINKARM_ExecCommand(f'Device = {coretype}'.encode('latin-1'), err_buf, 64)

就可以了

python2升级到python3改动最多的地方就是str的编码问题了 ,,我去github上也升级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把jlink.py里面的

替换成:

大神人太好了

网友(2021-04-19):
支持的mcu有些少
要是能支持F7系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