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CMSIS-DAP(DAPLink)编程器,,快速版!!

楼主(2019-02-23):
既然JLINK编程器有了快速版(分享JLINK编程器,,快速版),,那CMSIS-DAP编程器也应该有个快速版

效果图:

源代码:https://github.com/XIVN1987/MCUProgFast

打包生成的exe免安装文件:

注意:这个软件搜索CMSIS-DAP调试器时是通过搜索名字中带有“CMSIS-DAP”的USB HID设备实现的,,如果你的CMSIS-DAP产品名中没有这个字符串,,那要根据你的实际产品名修改源代码的如下部分:

楼主:
如何添加器件:J-Link/CMSIS-DAP编程器(快速版)如何添加器件

网友:
下周上班试试,谢谢

网友A:
这个速度有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有多快?

下载速度跟Keil MDK、IAR、JFlash一样快,,

不过由于CMSIS-DAP的底层是用HID做的,,所以速度应该是不如JLink的

如果未来有HS USB接口的CMSIS-DAP调试器的话,,速度将有质的提升

==================================================================

修正下,上面的说法不准确,,CMSIS-DAP v2支持USB HID和WinUSB两种USB驱动,,所以CMSIS-DAP应该也可以像JLink一样快

不过,,淘宝上卖的CMSIS-DAP不知道有多少支持Win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ink快速板是什么东东?

已在顶楼备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载速度跟Keil MDK、IAR、JFlash一样快,,

不过由于CMSIS-DAP的底层是用HID做的,,所以速度应该是不 ...

DAPLink有lpc43xx版本的,HS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PLink有lpc43xx版本的,HS USB。

嗯,,
没人做出来挂淘宝上卖,,估计是LPC43xx太贵,相比j-link和stlink性价比太低,做出来也卖不出去

毕竟jlink-ob只需要一片stm32f103c8就能达到满足大多数需求的速度了,,

网友:
今天用了一下,就是 可以选择的CPU比较少,还有没有加密设置,可以读出cpu里的bin文件。。。板子是CPU是 GD32f130的,居然选择STM32F103 也可以下载....

网友:
编程器狂人啊11

网友:
这个相当可以啊,在用 lpc-link2,usb hs 美滋滋,star 为敬

网友(2019-06-20):
批量烧录可用

网友(2020-08-30):
准备开始用C#编写调用。谢谢分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添加器件:J-Link/CMSIS-DAP编程器(快速版)如何添加器件

请教,我使用C#重写上位机,好写吗?
不会使用PHTHON,想先在STM32F103测试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我使用C#重写上位机,好写吗?
不会使用PHTHON,想先在STM32F103测试验证下。 ...

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能操纵DAPLink的库,Python里有pyocd能实现此功能,C#里有没有我不清楚,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如果搜不到的话就只能自己写一个了

还有一种可能能行的方法,Keil能使用CMSIS-DAP,就像Keil通过JLinkARM.dll操纵Jlink,Keil操纵CMSIS-DAP应该也是通过DLL文件实现的,,我搜了下Keil目录下有个叫CMSIS_DAP.dll的文件,,我猜测可能是用来操纵CMSIS-DAP的,,如果能用C#加载、调用CMSIS-DAP.dll文件中的函数的话,,编程器的实现就没有什么技术难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能操纵DAPLink的库,Python里有pyocd能实现此功能,C#里有没有我不清楚,你可以去网 ...

好的,我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0-11-27):
老哥什么时候支持一下V2版本的DAP,也就是WINUSB的

网友:
daplink,国产mcu很多用的这个

网友(2021-04-19):
这两个上位机(DMCU JMCU)可以合并成同一个吗  我看了下是不是flash.py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