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ic 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

楼主(2019-02-24):
用的开发环境是STVD,编译器是cosmic 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

srec_cat.exe Debug\os-564-dali-mbt.hex -Intel -o Debug\os-564-dali-mbt.bin -Binary

Error creating process for executable srec_cat.exe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档案。

誰有srec_cat.exe 檔案可以提供

网友:
重新安装试试??? 另cosmic每年都要更新一次许可证文件的。

网友:
COSMIC啥时候可以输出Intel HEX格式了?不是一直是Motorola S19格式吗。你是不是自己加入了啥奇怪的编译选项进去了

楼主:
我知道cosmic 它是输出成 s19 档案,我要其它格式,所以才需要加这个
程序是别人已写好,在它的计算机开发环境下cosmic 可以编议成功
我的计算机新安装stvd+cosmic,将别人整个项目档加载后,直接编议出现如上讯息,
目前解决方案是将stvd  project->setting post->build commands
srec_cat.exe $(OutputPath)$(TargetSName).hex -Intel -o $(OutputPath)$(TargetSName).bin –Binary 取消这行设定,就没问题了
我想可能需要srec_cat.exe 档案才可以输出binary code, 不知各位谁有srec_cat.exe 档案

网友: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275.htm
看看这个试试

楼主:
感谢 5楼帮忙,我已找到该档案 srec_cat.exe
解决方法如下:复制到 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