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43 400MHz的主频,单色刷屏居然还有拉窗帘现象??

楼主(2019-02-24):
如题。用的正点原子的H7开发板,配800x480的7寸屏,不管是官方例程还是自己调用 WM_SetDesktopColor 函数,屏幕都会像拉窗帘一样,从上往下慢慢刷新,刷新完一个屏幕大概需要1秒时间。

400MHz的主频,还带2D加速单元,也这么慢??不科学啊?

网友:
只单色刷屏吗? 不可能这么慢的,单色刷,一秒钟刷30帧以上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是的,刷单色,您要是手头有这块板的话,可以自己试一下

楼主:
以前用F407做都没觉得有这么慢

网友A:
你是不是用SDRAM,然后还把屏竖过来了?只有竖过来才解释得通(SDRAM随机寻址的性能是连续寻址性能的几十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SDRAM,然后还把屏竖过来了?只有竖过来才解释得通(SDRAM随机寻址的性能是连续寻址性能的几十分 ...

是SDRAM,但是用的是横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刷单色,您要是手头有这块板的话,可以自己试一下

正点原子的没有那么慢,刷1280*800一秒单色也不止刷一帧啊,我之前评估试过啊

网友C:
肯定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程序有问题。

官方例程有问题。。,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点原子的没有那么慢,刷1280*800一秒单色也不止刷一帧啊,我之前评估试过啊 ...

一秒只是估计值,反正能很明显地看到像窗帘一样从上往下拉的过程

网友:
楼主看下时钟配置, 应该是时钟没有配置好.

网友:
这种问题搞到最后都是用户的问题

网友D:
别搞笑了,h7全dma硬解mjpeg加硬刷屏,800*480可刷60左右,软刷16位bmp,大概30

网友:
补充一下,是软刷spi flash,dma2d硬刷sdram的话,

网友:
程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搞笑了,h7全dma硬解mjpeg加硬刷屏,800*480可刷60左右,软刷16位bmp,大概30

用的正点原子的官方例程,没做任何改动,emWin+uCOSIII那个例程,手里有这块开发板的可以试一下

难道官方例程的优化做得这么差??

网友:
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公司小伙子点的demo跑的很快呀

网友:
关注一下,觉得不可能这么慢 的

网友:
等正点原子来了

楼主:
发现是emWin的问题,其它代码没变,把原来的emWin换成了uCGUI3.9,刷屏速度立马上去了!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拉窗帘现象,瞬间完成刷屏。

难道是正点原子官方例程用的enWin版本不对?开发板是H743的,但是用的GUI_CM4F_L.Lib?

网友:
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

网友:
我也准备上这个平台呢,看来要原子哥出来解释一下了。

网友:
效果很明显吗啊

网友:
搭车问一句。 【1024*600分辨率:RGB接口】正点原子7寸RGB电容触摸液晶屏模块  这个屏,开发板自带程序是竖着显示的。 通过改程序,能横着显示吗?  自己还没测试呢,某项目,想直接用个10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