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和chrome的代理服务器设置老是被自动修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2-24):
如上图,老是被改成这样。电脑重启问题还是出现。

我曾经运行过某爱国软件,该软件我一直在用,是设置这里的,但是退出爱国软件后,还会自动改回来,没出过问题。
后来坛友说查信用的问题,我安装了插件和银联的插件,当时还正常的,但是后来我运行了一次爱国软件后,刚退出的十几秒是可以正常上网的,过十几秒就会自动设置成使用代理服务器。我手动去修改后,也是过十几秒被设置成代理服务器。我查了后台,这个爱国软件也没有运行。 然后卸载了银联和信用相关的插件,仍然还会这样。 真是郁闷了。
我把后台的进程也导出了,在文件列表里,麻烦这方面的大神帮我看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是公司电脑么?我的公司的电脑也老是被改成代理脚本,是公司IT组策略统一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公司电脑么?我的公司的电脑也老是被改成代理脚本,是公司IT组策略统一修改的。 ...

是我个人电脑,我刚重新建了账号,可以用了,这个问题等有空再去折腾吧

网友:
你需要点击爱国软件的退出按钮退出,不可以直接关闭爱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