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显示屏有一层奶白的感觉

楼主(2019-02-24):
不知道是win10操作系统的原因还是屏的问题。还是调色的问题,系统参数是默认的,我没有调试过。

网友A:
该换高色域屏了,

网友B:
没遇见过,拍个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见过,拍个照看看,

楼主:
台式机显示器有按钮设置对比度,在硬件上设置,笔记本在哪里设置?只能在软件上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式机显示器有按钮设置对比度,在硬件上设置,笔记本在哪里设置?只能在软件上设置? ...

你这是老CCFL的笔记本吧?灯管老化发黄了。其实CCFL有好处,不易引起眼疲劳。就是寿命太短了,我已经用坏4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老CCFL的笔记本吧?灯管老化发黄了。其实CCFL有好处,不易引起眼疲劳。就是寿命太短了,我已经用坏4 ...

应该是屏幕老化了,,以前买过一个二手显示器,用多年后,表面就开始有开裂的条纹和模糊,,刚开始以为是有贴膜什么的,撕下来就整块白色无图像了,应该是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幕老化了,,以前买过一个二手显示器,用多年后,表面就开始有开裂的条纹和模糊,,刚开始以为是 ...

笔记本屏除非天天晒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幕老化了,,以前买过一个二手显示器,用多年后,表面就开始有开裂的条纹和模糊,,刚开始以为是 ...

新电脑来的,我觉得是硬件对比度过低的原因

网友:
老化发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换高色域屏了,

15.6英寸(≈39.6cm) (16:9) LED 背光 FHD (1920x1080) 60Hz 防眩光 面板 NTSC 45%

45%是不是偏低?

网友:
什么牌子?联想么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某种奶白色的液体滴在上面了,搽不掉,所以就成了这样了!

网友D:
NTSC 45% 是比较低了,现在一般建议都是72以上,当然如果有90以上更好~~~
低端的显示器和72以上的放一块一对比就知道了,会白蒙蒙一片,感觉盖着一张半透明白膜一样。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NTSC 45% 是比较低了,现在一般建议都是72以上,当然如果有90以上更好~~~
低端的显示器和72以上的放一块一 ...

店主帮我 贴膜了。不过感觉不是主要原因。可能是色域低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屏除非天天晒太阳。

没晒过,房间一天到晚见不到阳光,就是老化了,不过楼主这种情况还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主帮我 贴膜了。不过感觉不是主要原因。可能是色域低的原因

色域影响没这么严重的。我手里好几个老tn屏,不管是ccfl还是led都还说得过去,灰阶比不过8b的新ips罢了。没有出现过泛白的现象。

楼主:
大概知道原因了。打开全黑图片时,仍然看到白光。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漏光?

楼主:
漏光得比较均匀。没有特别一块是特别亮

网友E:
楼主最近电脑问题比较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近电脑问题比较多哈

我比较喜欢研究和跟大家分享罢了。

网友:
背光板受潮了

楼主:
在颜色管理里,伽马值也校正了,效果好了点。

楼主:
新电脑。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F:
最次也要买 IPS 屏幕的啊

网友G:
是不是开HDR了,显示设置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开HDR了,显示设置里看看

笔记本应该没有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次也要买 IPS 屏幕的啊

华硕Y5000不知道是不是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