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3小时改中兴电源为数控0-60V-50A输出

楼主(2019-02-24):
中兴2400电源,有成熟的改装套件,可以改0-60V0-50A,0-120V0-25A输出两种。
我按照自己使用方式改的是0-60V0-50A输出的。
这个电源我改过4台了,效果很好,低压大电流不炸机,要说缺点就是空载风扇烦人,改装过程累
纹波我没示波器测试,毕竟是开关电源,大家懂得。实际测试带动100w短波电台工作没干扰。
在16年这个改装方案出来后我就改装过,前后改了4台,这次是第四台,第一台被朋友拿走了,二三台给朋友改的,这次需要就又动手,年纪大了,坐了3个小时腰疼。
中兴2400电源,版本比较多,我买过变压器版本的,18公斤,现在开关电源的3.8公斤,其中最成熟的就是4.3版本,4.0与4.1有朋友改过,低压大电流炸鸡,4.3是最稳定的,还可以从0起调。

改装套件淘宝有卖,现在稍微涨价了 电源价格也稍微高了点,我买的是9成新,到手218元。以前全新的才200元。

电源外观

测试

拆解

内部轻微灰尘,外壳非常新,看起来使用时间不久

按照改装说明焊接线改装

校准。精度非常好,万用表电压时399基准校与出厂电压一致,电流也是出厂参数,

改装后

这个电源体积还是有点大,如果放在家里用也还行

网友A:
这个电源不是老版本的容易改么?你改的是那个版本啊?

网友:
看到版本了~

网友B:
那个调压的是电位器还是编码器?若是失效时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调压的是电位器还是编码器?若是失效时会不会有影响?

编码器,
数控电源我都是先开机再接负载的
平时都是固定使用,编码器还没坏过

网友C:
编码器坏了顶多是电压没法调,电位器坏了很容易飚电压烧负载

网友D:
不错,一直都想搞一套,但迟迟未动手...整套改下来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一直都想搞一套,但迟迟未动手...整套改下来多少米?

350元
如果买品相一般的电源会少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不是老版本的容易改么?你改的是那个版本啊?

传说4.3最稳定,我用的也是如此。经常13.8v30A。
我朋友改过4.0/4.1,低压大电流炸鸡了。

网友E:
我也有一台,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坏了顶多是电压没法调,电位器坏了很容易飚电压烧负载

是的。公司里的一台就是电压电流调不稳,各种抖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一流

网友:
http://diy.lgm3361.com/zxd2400/  发个改装地址,有详细高清改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台,好用。

兄弟的输出线好看,我买的硅胶线鳄鱼夹还没到

网友:
空载功率多大?,低功率时效率有多高?有几十瓦?

网友:
17年初也改装了一台V4.3版本的!

网友F:
楼主私发个电源和套件的链接给我,谢谢

网友G:
楼主好手艺!能否帮忙研究一下华为4850S,这个电源3KW时转化效率98%。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私发个电源和套件的链接给我,谢谢

淘宝上直接搜索就有了。电源都一样,之分新旧。
改装套件3.17版本只有原创作者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手艺!能否帮忙研究一下华为4850S,这个电源3KW时转化效率98%。

我不懂啊,只会接线。。。

网友H:
4.0至4.2的都有低压大电流不炸机的改造方案了!
我的4.1已经改了,不过没那么大负载测试。

网友:
以前一直用这个,现在用不到这么大电流了。

网友I:
电流可以调节么

网友:
有西门子的,做工更流弊

网友J:
楼主 某宝160/300左右价格都有   版本也多样  根据你的经验 提供一个购买链接可以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某宝160/300左右价格都有   版本也多样  根据你的经验 提供一个购买链接可以吗  谢谢 ...

都一样用,区别只是新旧而已。300是全新没用过的,160使用时间长拆下来的。灰会大一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可以调节么

可以从零调节。

网友J:
引用 楼主:
都一样用,区别只是新旧而已。300是全新没用过的,160使用时间长拆下来的。灰会大一点哈 ...

已经改好的电源有现货供应吗

网友I:
但是怎么看到只有一个旋钮的?电压、电流是分开旋钮调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但是怎么看到只有一个旋钮的?电压、电流是分开旋钮调节的吗?

左转调电压,右转调电流,按下确定

关机按住编码器15s进入校准

带9组自定义编程,电池充满自动关机

网友K:
1. 似的通信电源有好几个牌子,功能性能上是不是差不多?有没有推荐或比较?
2. 这种电源充电池的话,如果输入断电,输出接着电池的状态下,会不会烧电源?

网友L:
有没有简单点的,这个看着改起来步骤很多啊

网友:
这电源2400W的功率,好劲爆。我手里的电源标称最大也才150瓦,还不知道有多少水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手艺!能否帮忙研究一下华为4850S,这个电源3KW时转化效率98%。

开关电源的效率有这么高?什么方案

网友:
不错,曾经想买一台,呵呵,后来不知道为啥没去完成!!留名

网友:
好用是好用,不过风扇实在太吵了,而且空载功耗都好几十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简单点的,这个看着改起来步骤很多啊

14楼有改装链接,说明书等啊,60V/50A的改起来不算麻烦了,电工这点动手能力还是有的,或者花钱让人家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经改好的电源有现货供应吗

淘宝有卖改好的。还有更好看的外壳。会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1. 似的通信电源有好几个牌子,功能性能上是不是差不多?有没有推荐或比较?
2. 这种电源充电池的话,如果输入 ...

我就是用这个充钛酸锂电池,直接40A充,充满关机。没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左转调电压,右转调电流,按下确定

关机按住编码器15s进入校准

这个当普通的测试、调试电源用没问题吧

网友N:
没有改法分享????

网友:
之前也看过这个,没有时间玩,可惜了,有时间一定整一台回来。

网友F:
买了台新的310加快递费,套件122加快递费,种草了

网友O:
这么巧,你的需要接灯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么巧,你的需要接灯管吗

需要呀,你没有灯管调压慢,低压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台新的310加快递费,套件122加快递费,种草了

兄弟,咸鱼全新电源30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当普通的测试、调试电源用没问题吧

没问题,我上一台做充电器一直40A充电没问题,前几天被朋友拿走了带短波电台一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有改法分享????

改装方法14楼那个网址有专门教程。我也是按照那个卖家做的
2.0版本是开源的,3.17是现在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个V4.1炸管别人修过的,有原理图就好了

我感觉没修的必要,现在一般橙色4.0,4.1二手才几十。买配件价格都高过机器钱了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咸鱼全新电源300包邮。。。

买贵了?去退了。哈哈

网友:
前两天刚买了台改好的4.3版本  0-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贵了?去退了。哈哈

你看下咸鱼,我这是偏远地区加了18运费。
很多300包邮内陆的。
现在咸鱼无法发链接。。。。遗憾

网友:
高档!
充大容量电池最巴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看下咸鱼,我这是偏远地区加了18运费。
很多300包邮内陆的。
现在咸鱼无法发链接。。。。遗憾 ...

我找了个240 99新包邮的,看起来不错,300全新的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找了个240 99新包邮的,看起来不错,300全新的没找到

那也不错,价格合适,毕竟3.8公斤,卖家运费也不少
全新的无非就是没有灰,有点灰自己打理下就ok

网友Q:
我去年改了一台120V,给电动车充电用,工作不太大,10~15A左右,80V左右,22串的150AH的铁锂。

网友R:
有测过空载功率吗  听说这个通信电源空载功率挺大的,而且低压效率低  另外有测过效率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我去年改了一台120V,给电动车充电用,工作不太大,10~15A左右,80V左右,22串的150AH的铁锂。 ...

这铁锂是用在哪的?电动自行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测过空载功率吗  听说这个通信电源空载功率挺大的,而且低压效率低  另外有测过效率吗 ...

我没测过,3000w的电源空载肯定高
网上有图,低压20w,高压80w

网友T:
有趣,拿来充电动车?

网友:
我买一台别人改好的,400块包邮。这东西做的很不错,一般当大流电源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没测过纹波,估计很大。
一台2手电源一般的是160元,买改装配件就要花去120多元。自己弄不划算,动手强的人可以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趣,拿来充电动车?

充太酸锂电池
带短波电台

网友U:
引用 楼主:
充太酸锂电池
带短波电台

楼主在拼命地玩电子,我在努力地玩玉,哈哈。

网友V:
很奇怪这么便宜又大碗的东西那里来的,淘宝上看样子新的二手的量都不小,返修换下来的还是升级淘汰的,一个明纬同功率基本上要两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在拼命地玩电子,我在努力地玩玉,哈哈。

哈哈,你教我电子
我教你玉石

楼主:
引用 网友V:
很奇怪这么便宜又大碗的东西那里来的,淘宝上看样子新的二手的量都不小,返修换下来的还是升级淘汰的,一个 ...

淘汰升级的
现在新版本待机只有7w,这个有几十w

网友V:
引用 楼主:
淘汰升级的
现在新版本待机只有7w,这个有几十w

牛批,纯数字了吧,效率得更高了。
是不是用通信就能调节电压电流了 了,还是根本就没办法改装了。
我看有卖5.1的不知道是不是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V:
牛批,纯数字了吧,效率得更高了。
是不是用通信就能调节电压电流了 了,还是根本就没办法改装了。
我看 ...

这个老版本是模拟电路
新版本带dsp了,难度要大

网友Q:
引用 网友S:
这铁锂是用在哪的?电动自行车上?

老家用的,低速电动四轮,实际测试最高速度只有28KM/H,还好,太快了也不安全,老家农村,接送小孩上学用。
充满电大概能跑150-200公里的样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开关电源的效率有这么高?什么方案

我也不懂,上图是效率测试,交流钳表误差多了0.2A。

修改:是给电动车充电用的,电压82V,充电电流38A,效率近98%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测过,3000w的电源空载肯定高
网上有图,低压20w,高压80w

4850S的空载功耗才6W左右

网友J:
引用 楼主:
淘宝有卖改好的。还有更好看的外壳。会贵一点

方便的话 提供一个店名    还有这电源纹波一个不是很大吧

网友:
好像东西不错的样子,赶紧撸了一套,到货后开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老家用的,低速电动四轮,实际测试最高速度只有28KM/H,还好,太快了也不安全,老家农村,接送小孩上学用 ...

好厉害,能跑100多公里,可惜城市里不让跑。

网友:
搭车,传4.1版本原理图和一些改装照片(从隔壁论坛搬来的)

网友:
搭车的司机好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懂,上图是效率测试,交流钳表误差多了0.2A。

修改:是给电动车充电用的,电压82V,充电电流38A ...

这个就很厉害了,找找是用什么方案,学习下,一般的效率能有七八十就不错了

网友:
我把找到的资料链接发下,原理图及改装说明。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04155-1-1.html

网友F:
改120v还是改60v?纠结一下?

网友V:
这个图纸是4.1的吧,和现在4.3的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懂,上图是效率测试,交流钳表误差多了0.2A。

修改:是给电动车充电用的,电压82V,充电电流38A ...

装备不错,专业!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方便的话 提供一个店名    还有这电源纹波一个不是很大吧

买4850G2吧,体积更小,效率更高,温度更低,价格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图纸是4.1的吧,和现在4.3的是不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以前4.1低压大电流不稳定,容易炸。4.3最稳定。现在据说有4.1不炸方案,没去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方便的话 提供一个店名    还有这电源纹波一个不是很大吧

卖的都差不多。都是一样套件改的。我没买过成品,都是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120v还是改60v?纠结一下?

用到哪种改哪种哈
我是带短波功放,充电池,需要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到哪种改哪种哈
我是带短波功放,充电池,需要大电流

买了120v的套件,没这么大电流的应用场景。觉得大电压的可能性大点,说实话,目前真没应用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4850G2吧,体积更小,效率更高,温度更低,价格更便宜!

链接

网友:
假负载接灯这个设计有创意。

网友:
咸鱼上搜索,太多了。如果你不着急用,建议你等4850S,充电动车的效率是我现在见过最高的。

网友:
改好了120v的套件,花了我一个下午的时间,前面那个风扇忘记是怎么打螺丝的,目前只锁了一个螺丝。

网友:
不错,买一个回来改装一下放家里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到哪种改哪种哈
我是带短波功放,充电池,需要大电流

这个响应速度咋样?之前用过类似的大功率通信电源改的,在低电压大电流输出时突然断开负载会有很高的输出电压可能会把还接在电源上的设备烧坏。

网友:
被楼主种草了……

网友:
这个改装后的风扇真的太吵,能不能不工作的时候,风扇不转,或者换个其他的风扇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4.0至4.2的都有低压大电流不炸机的改造方案了!
我的4.1已经改了,不过没那么大负载测试。 ...

你好4.1版本的能分享下改装资料吗?手里有一台还不知道改~

网友(2020-06-26):
现在218到手买不到了,年年涨。基本上不改的都要300,还不包邮。改装套件也要120那样

网友W:
楼主电源在哪买的

网友:
好东东,但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电源在哪买的

淘宝里买的

网友X(2020-10-14):
这东西的纹波噪声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东西的纹波噪声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测试的

带载13V 30A,实测700mv 峰峰值(接线柱端随便找了个16V 470电容,并上去后 可以干到500mv 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