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是IPS屏还是TN屏

楼主(2019-02-24):
图片是两个不同的距离拍出来

网友:
IPS和TN屏从侧面应该很容易看出来吧,你这个放大了反而不好区分了

网友A:
IPS的可视角度差不多是180度的。

普通屏幕估计只有16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S的可视角度差不多是180度的。

普通屏幕估计只有160度。

tn屏做不到160。一般的tn屏上下看有一侧偏黑一侧偏白,左右顶多120度就开始严重偏色。

楼主:
顶部的文字能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n屏做不到160。一般的tn屏上下看有一侧偏黑一侧偏白,左右顶多120度就开始严重偏色。 ...

我说最多。

这是我验机的实际经验总结。thinkpad t和x系列的普通屏视角角度肯定不止1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最多。

这是我验机的实际经验总结。thinkpad t和x系列的普通屏视角角度肯定不止120度。 ...

tn上限是150度左右吧,而且是允许轻微偏色。x61t是ips屏,能到175度,t540p忘了,记得不是ips屏,左右看色彩失真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部的文字能看到

这个角度,接近180度看看。如果文字仍然很清楚,IPs屏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角度,接近180度看看。如果文字仍然很清楚,IPs屏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