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32926启动提示GNAND init failed

楼主(2019-02-25):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32926_Linux_BSP 拉下来的最新代码。
使用的Nand型号为:MX30LF1G18AC

然后按照下面步骤编译下载到板子上:

1. tar zxvf rootfs-2.6.35.tar.gz
2. make w55fa92_defconfig
3. ./build nand
4. AutoWriter烧录到nand

重新断电启动后,打印如下:

Initial RTC
DRAM Init..2p
SD Port 0 Booting Fail - No/Unknown Device
NAND CS0 Booting 2K-Page(4) BCH T4 PPB 64
     Write - 0xB0000204 = 0xFFFFFFFF
     Write - 0xB0000208 = 0xFFFFFFFF
     Write - 0xB0003008 = 0x0000805A
     Write - 0xB0003028 = 0x2AFF3B4A
     Write - 0xB0003004 = 0x00000021
     Delay 256 us
     Write - 0xB0003004 = 0x00000023
     Write - 0xB0003004 = 0x00000027
     Delay 256 us
     Write - 0xB000301C = 0x00002402
     Delay 256 us
     Write - 0xB0003018 = 0x00000532
     Delay 256 us
     Write - 0xB0003004 = 0x00000027
     Delay 256 us
     Write - 0xB0003004 = 0x0000002B
     Delay 256 us
     Write - 0xB0003004 = 0x0000002B
     Delay 256 us
     Write - 0xB0003018 = 0x00000432
     Delay 256 us
     Write - 0xB000301C = 0x00002782
     Delay 256 us
     Write - 0xB000301C = 0x00002402
     Delay 256 us
     Write - 0xB0003004 = 0x00000020
     Delay 256 us
     Write - 0xB0003054 = 0x00000013
     Delay 4096 us
     Write - 0xB0003054 = 0x0000001E
     Delay 20480 us
     DRAM CMD0
     Delay 4096 us
     DRAM CMD2
     DRAM CMD2
     Write - 0xB0003054 = 0x0000001A
     Delay 8192 us
     Write - 0xB0000208 = 0x00008354
     Write - 0xB0000204 = 0x00E5011F
Success
Execute Address 0x00900000
W55FA92 Nand Boot Loader entry (20181017).
0
H
  11111113.Ap3:
System clock = 240,000,000Hz
DRAM clock = 360,000,000Hz
REG_SDTIME = 0x2ABF394A
Enable RTC power off feature to 6 seconds.
Get image information from block 0x0 ..
Load file length 153,600, execute address 0x500000
Load file length 4,348,128, execute address 0x0
Nand Boot Loader exit. Jump to execute address 0x0 ...
Linux version 2.6.35.4 (root@ubuntu) (gcc version 4.8.4 (GCC) ) #2 PREEMPT Mon Feb 25 09:41:45 CST 2019
CPU: ARM926EJ-S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r=00053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W55FA92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FB Buffer Size: 0x70800
Decoder Instance-0, width = 1280, height = 720
Decoder Instance-0, offset = 0x0, total buf size = 0x77b000
Encoder Instance-0, width = 1280, height = 720
Encoder Instance-0, offset = 0x0, total buf size = 0x42f000
TOTAL_VDE_BUF_SIZE = 0xbaa000, dec_total=0x77b000, enc_total=0x42f000
AVC Buffer Size: 0xbaa000
VIN_DEV1 Buffer Size: 0x5bc800
CPU type 0x00fad007 is W55FA92
w55fa92_external_clock        = 12.0 MHz
w55fa92_apll_clock        = 432000 KHz
w55fa92_upll_clock        = 240000 KHz
w55fa92_mpll_clock        = 360000 KHz
w55fa92_system_clock        = 240000 KHz
w55fa92_cpu_clock        = 240000 KHz
w55fa92_ahb_clock        = 120000 KHz
w55fa92_apb_clock        = 60000 KHz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ram0 console=ttyS1,115200n8 rdinit=/sbin/init mem=64M vt.global_cursor_default=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02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42304k/42304k available, 23232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f600000 - 0xffe00000   (   8 MB)
    vmalloc : 0xc4800000 - 0xe0000000   ( 440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c4000000   (  64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0cf000   ( 796 kB)
      .text : 0xc00cf000 - 0xc0407000   (3296 kB)
      .data : 0xc0408000 - 0xc0425860   ( 119 kB)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RCU-based detection of stalled CPUs is disabled.
        Verbose stalled-CPUs detection is disabled.
NR_IRQS:48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1] enabled
w55fa92_avc_alloc_mem : Kernel allocate phy buf addr =0x4bb000, vir_addr = 0xc04bb000
ENCODER_TOTAL_SIZE = 0x42f000, DECODER_TOTAL_SIZE = 0x77b000
w55fa92_avc_alloc_mem,_ENCODER_BUF_START = 0x4bb000,  _DECODER_BUF_START = 0x8ea00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19.60 BogoMIPS (lpj=598016)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devtmpfs: initializ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3.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w55fa92-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register clock device
w55fa92_edma_init
ROMFS MTD (C) 2007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82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w55fa92fb_init ----w55fa92 frame buffer init
###########w55fa92 frame buffer probe############
1*** fbi->fb->fix.smem_len = 0x70800
check_var(var=c3c96020, info=c3c96000)
w55fa92fb_set_par !!! =================
var->width = 0x140 !!!
var->bits_per_pixel = 0x10 !!!
w55fa92fb_set_par !!! =================
var->width = 0x140 !!!
var->bits_per_pixel = 0x10 !!!
*** fbcon_prepare_logo: update_screen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40x30
### bind_con_driver: update_screen
w55fa92 LCD driver has been installed successfully
w55fa92 SysMgr driver has been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w55fa92 ROT driver has been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Phy addr = 0x3f00000
fa92 vpe register char device Successful!
w55fa92 VPE driver has been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W55FA92 uart driver has been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w55fa92-uart0: ttyS0 at MMIO 0xb8008000 (irq = 14) is a W55FA92
w55fa92-uart1: ttyS1 at MMIO 0xb8008100 (irq = 30) is a W55FA92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w55fa92_avc_init
fa92 AVC Decoder Supported
FAVC Decoder IRQ mode(33)v1.0
fa92 AVC Encoder Supported
FAVC Encoder IRQ mode(34)v1.0
H264 Driver Version v1.0
### W55FA92 ether driver v2.1 has been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rtl8150: v0.6.2 (2004/08/27):rtl8150 based usb-ethernet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l8150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USBH2.0 Clock source is UPLL, divider is 5
Over-current is Disabled - REG_OpModEn = 0x00000000
w55fa92-ehci w55fa92-ehci: Nuvoton w55fa92 EHCI Host Controller
w55fa92-ehci w55fa92-e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w55fa92-ehci w55fa92-ehci: irq 21, io mem 0xb100b000
w55fa92-ehci w55fa92-ehci: USB 2.0 started, EHCI 0.95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USB device plug in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ohci_hcd_w55fa92_drv_probe
usb_hcd_w55fa92_probe
w55fa92-ohci w55fa92-ohci: Nuvoton W55FA92 OHCI Host Controller
w55fa92-ohci w55fa92-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w55fa92-ohci w55fa92-ohci: irq 22, io mem 0xb1005000
ohci_w55fa92_start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2 ports detected
USB device plug in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w55fa92_udc_probe 20180820
<USBD - USBD plug>
Register platform device for low battery detection
input: W55FA92 TouchScreen as /class/input/input0
ADC opening  REG_TP_CTL1 = 0xc00
ADC Close
input: W55FA92 Keypad as /class/input/input1
ADC opening  REG_TP_CTL1 = 0xc00
W55FA92 keypad driver has been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w55fa92-rtc w55fa92-rtc: rtc core: registered w55fa92-rtc as rtc0
Check RTC Level Shift Status
-> Level Shift is enabled!
RTC Access Enable Check
Not Change RTC H/W Power Off Function setting - 0x60005
Init Nuvoton RTC!
<RTC Clock Source is from External Crystal>
i2c_adap_w55fa92_init
w55fa92_i2c_probe()
w55fa92-i2c w55fa92-i2c: bus frequency set to 100 KHz
w55fa92-i2c w55fa92-i2c: Add W55FA92 I2C port adapter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Sensor power down
Sensor power down
Video capture device 1 initialize successful
jpegcodec_init
Last boot is caused by Power-On-Reset.
W55FA92 MMC/SD driver (20161207) has been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SDHC card will run under 24MHz clock on SD port.
W55FA92 MMC/SDIO driver (20161207) has been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SDHC card will run under 24MHz clock on SDIO port.
After snd_soc_register_dai
w55fa92-dac-i2c ret = 0x0
w55fa92-dac-i2c ret = 0x0
ADC clock get OK !!!!!!!!!!!!!!!!!!!!!!!!!!!!!!!!!!!!!!!
w55fa92evb_asoc_dev = 0xc3eb6dc0 !!!
asoc: W55FA92_DAC HiFi <-> w55fa92-spu mapping ok
ret = 0x0 !!!, platform device added
******* global g_pw55fa92_adc_data address = 0xc3ebb4e0
0 =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asoc: w55fa92ADC HiFi <-> w55fa92adc_cpu_dai mapping ok
ALSA device list:
  #0: W55FA92_SPU (W55FA92_DAC)
  #1: mach-w55fa92_ADC (W55FA92_ADC)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w55fa92-rtc w55fa92-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5-01-01 00:49:59 UTC (1104540599)
Freeing init memory: 796K
gnand: module license 'Proprietary' taints kernel.
Disabling lock debugging due to kernel taint
NAND: nand_init !!!!!
W55FA92 NAND driver (20181029) has been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scsi0 : Nuvoton W55FA92 On Board NAND DRIVER!
[GNAND] GNAND Library Version: V1.02.5
NAND: Found SLC NAND, ID C2-F1-80-95, page size 2048, BCH T8
NAND: fmiSMCheckBootHeader 1
Nand0: uLibStartBlock=17
SPU DAC ON !!!
[GNAND] NAND flash chip detected, chip ID is 0xff-0xf1 !
GNAND init failed !!!!!!!!
scsi 0:0:1:0: Direct-Access     NUVOTON  GNAND DRIVER     2.00 PQ: 0 ANSI: 0
sd 0:0:1:0: [sda] Unit Not Ready
sd 0:0:1:0: [sda] Sense Key : 0x3 [current]
sd 0:0:1:0: [sda] ASC=0x30 ASCQ=0x0
sd 0:0:1:0: [sda] READ CAPACITY failed
sd 0:0:1:0: [sda] Result: hostbyte=0x00 driverbyte=0x08
sd 0:0:1:0: [sda] Sense Key : 0x3 [current]
sd 0:0:1:0: [sda] ASC=0x30 ASCQ=0x0
sd 0:0:1:0: [sda] Test WP failed, assume Write Enabled
sd 0:0:1:0: [sda] Asking for cache data failed
sd 0:0:1:0: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 0:0:1:0: [sda] Unit Not Ready
sd 0:0:1:0: [sda] Sense Key : 0x3 [current]
sd 0:0:1:0: [sda] ASC=0x30 ASCQ=0x0
sd 0:0:1:0: [sda] READ CAPACITY failed
sd 0:0:1:0: [sda] Result: hostbyte=0x00 driverbyte=0x08
sd 0:0:1:0: [sda] Sense Key : 0x3 [current]
sd 0:0:1:0: [sda] ASC=0x30 ASCQ=0x0
sd 0:0:1:0: [sda] Test WP failed, assume Write Enabled
sd 0:0:1:0: [sda] Asking for cache data failed
sd 0:0:1:0: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 0:0:1:0: [sda]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到这里就卡住了,看串口打印信息提示:GNAND init failed !!!!!!!!

看了下 drivers/scsi/nuvoton_nand/w55fa92_NandDrv.c 应该已经对这个nand做过支持的,驱动里面有这个nand的ID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吗?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看到你在群里的信息了,没有遇到过,纯属帮顶。

网友:
可以换其他flash试试

网友(2021-04-06):
楼主的问题搞定了么?同样遇到。

网友:
昨晚再看了一下新塘的文档,这个真是怪异。应该是我的烧录有问题。正常的顺序是。

1. system:N9H26_NANDLoader_240MHz_Fast_Logo210406.bin
2. logo:地址  0x500000
3. NVLoader: 0x800000  NVT_NAND_Fast_GIANTPLUS_QVGA.bin 这个昨天我没有烧录,但是一样Linux引导了
4. conprog.bin, 0x900000,插上U盘就有两个盘了,直接copy到NAND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