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电池才30-40ma,为什么充电要1.5-2个小时?

楼主(2019-02-25):
我买的小米蓝牙耳机电池也就30-40MA,可是充电要很久,而且用充电宝充时往往因为电流过小而自动关闭充电,我试了其它耳机也有此现像,这是为什么?

楼主:
要充二个小时才满

网友:
电池问题, 大电流充电影响寿命。

网友:
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体积小,怕过热。

网友:
标准充电电流跟电池容量相关,比如0.5C 电流充电

网友:
电池容量越大,允许的充电电流也越大。一般来说电池充电电流是按自身容量的比例来标的,比如电流0.5C就是一个小时充一半,两个小时充满。电流1C就是一个小时充满。具体电流多少是跟电池容量密切相关的。

网友:
在原理上,400mA的电池就相当于40mA的电池10个并联。对400mA电池来说,用400mA电流一个小时充满。同比例换算到40mA电池就是40mA一个小时充满

网友A:
小米充电宝按两下按钮 专门有个小电流充电模式 专门为蓝牙耳机之类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充电宝按两下按钮 专门有个小电流充电模式 专门为蓝牙耳机之类设计的 ...

还有这种隐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