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惊喜,eBay淘个戴尔T3610电脑,收到是T5810

楼主(2019-02-25):
最近准备弄个备用电脑不联网专门装一些CAD软件,比较了一下,觉得戴尔T3610比较合适。
在eBay上看了一下,其中一家配置是E5-1620,16GB内存,1TB硬盘,Quadro 2000显卡。
价格是249.99美金包美国境内运费,就是显卡比较差,然后单独淘个显卡应该可以补足短板。

今天收到开机后,发现系统显示E5-1620 的版本是V3,感觉有点不对劲,因为T3610只能用V1,V2
版本的,然后仔细看面板,才发现机器型号是T5810。有点捡到宝的感觉。

整机十分沉重,喜欢这种手感。运行时候噪音也很小

打开内部,免螺丝设计,徒手就能拆卸各种部件。

问题来了,请问大家:配什么显卡好呢?这个电脑用途是做电路板设计外加一些简单3D设计。

编辑:补充信息

网友A:
换显卡啊,你首先看看电源功率够不够吧?!

网友:
好便宜啊,这机器国内刚出的时候买过,然后就开始涨价。

网友B:
想知道这个噪音大不大,不大的话弄个当编译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这个噪音大不大,不大的话弄个当编译服务器

我运行一会儿,噪音很低。还没有烤机测试,等显卡买回来再汇报一下情况。

网友C:
看机箱造型像是个人工作站啊

网友:
收到的机器耗电比你预订的要大,退货退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啊,你首先看看电源功率够不够吧?!

模块化的电源,抽出来看了一下,是425W,不知道是否够用。

不够的话,eBay有685W电源销售,价格还可以。

网友D:
eBay可以支付宝交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机箱造型像是个人工作站啊

外壳上标签确实是工作站,当个人电脑也无妨。问题来了,为什么墨西哥生产要用中文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上标签确实是工作站,当个人电脑也无妨。问题来了,为什么墨西哥生产要用中文标示?

中国区销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Bay可以支付宝交易吗?

我是用美元信用卡支付的,不清楚支付宝是否支持。
eBay上T5810价格也不便宜的,T3610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壳上标签确实是工作站,当个人电脑也无妨。问题来了,为什么墨西哥生产要用中文标示?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为何用中文标签

工作站好啊,性能强,工作效率也高呢

您在孤星州工作,对于学习英语有什么看法,没有使用环境是不是学习起来麻烦

网友E:
我有个GTX1060  3G的显卡,平时几乎没怎么用,700包邮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GTX1060  3G的显卡,平时几乎没怎么用,700包邮要不

包邮到美国就要了

网友F:
直邮过来的?ebay账号莫名被封了(还没下过单,也就搜搜东西),查了下好象没法解封,而且据说这种情况注册新号也容易再被封,就再没上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为何用中文标签

工作站好啊,性能强,工作效率也高呢

原来想有环境已经学起来很快吧,结果六七年过去了,还是只能和中国人聊天。
语言这东西,还真要靠一点天赋。
套用一句名人的话
想学好英语需要99%的汗水+1%的天赋,但没有这1%的天赋那99%的汗水也是徒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邮过来的?ebay账号莫名被封了(还没下过单,也就搜搜东西),查了下好象没法解封,而且据说这种情况注册 ...

是包邮美国到美国,不是中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包邮美国到美国,不是中国。

噢,这样啊

网友G:
买二手的电子产品经常会遇见这种惊喜,收到的配置或者型号比订单的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二手的电子产品经常会遇见这种惊喜,收到的配置或者型号比订单的高,哈哈 ...

对的,上次买一个联想台式机,卖家在ebay说是B级品,表面会有大量划痕。
图片还是只有一张官网的图片,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
虽然价格很低,我Watch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卖掉。

最后我自己忍不住,心想功能正常就行了,外观无所谓。
结果收到的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外包装,盒子上面原厂封箱标签都没有开封。
里面全部是崭新的,这才明白原来卖家说的外观是包装盒的外观。

楼主:
好多年了

网友H:
你这个货从美国到中国,运费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货从美国到中国,运费多少呢

不是每一次买T3610都会收到T5810的。
另外上次寄到深圳一张空的电路板都被收了50元报关代理费,别折腾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货从美国到中国,运费多少呢

加上关税什么的各种折腾,多出来的部分估计就翻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加上关税什么的各种折腾,多出来的部分估计就翻倍了

机器很重,估计运费超过机器本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器很重,估计运费超过机器本身啊

这个电脑有13KG重

网友J:
249.99美金真心便宜。

网友K:
引用 网友J:
249.99美金真心便宜。

估计捡垃圾都能捡到很多机器,  不然洋垃圾哪来的。

网友L:
老外发错货了?

网友M:
楼主问你下,易趣上交易是不是像淘宝直接拍下付款就可以了。我看易趣没有聊天窗口,是不是都是实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上次买一个联想台式机,卖家在ebay说是B级品,表面会有大量划痕。
图片还是只有一张官网的图片,其 ...

国内估计不会出现这样的好事。国内机器里面的配件不给你拆掉就算好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估计捡垃圾都能捡到很多机器,  不然洋垃圾哪来的。

捡垃圾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脑有13KG重

你这机器运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GTX1060  3G的显卡,平时几乎没怎么用,700包邮要不

老弟。你这个可以!!来来借一步说话

网友N:
这个U相当于i几呢,价格真心便宜

网友:
楼主是来秀肉身在外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个U相当于i几呢,价格真心便宜

那个U记得相当于i5,还不是最新的八代i5。

网友:
这也够便宜,可惜了不在美帝,这便宜占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邮到美国就要了

700同理换成刀为单位

网友P:
记住,显卡千万别顶上突出个热管之类的东西,否则你侧板盖不上,我的就是T3600,因为显卡的关系,侧板一直盖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问你下,易趣上交易是不是像淘宝直接拍下付款就可以了。我看易趣没有聊天窗口,是不是都是实价 ...

对的,ebay没有聊天功能,顶多也就给卖家发个消息,类似论坛的留言功能。正常情况拍下就行了。如果物品页面有MAKE OFFER按钮,说明你可以给卖家发送一个砍价价格。对方接受你的砍价价格后,就必须购买,否则影响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个U记得相当于i5,还不是最新的八代i5。

对的,不如八代i5,但是比七代的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P:
记住,显卡千万别顶上突出个热管之类的东西,否则你侧板盖不上,我的就是T3600,因为显卡的关系,侧板一直 ...

多谢提醒,这个太及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外发错货了?

他的店里只有T3610,没有T5810。所以我认为他不是发错货,而是两种机器都有,随机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U相当于i几呢,价格真心便宜

http://itianti.sinaapp.com/index.php/cpu

这里有CPU排名可以供参考。主要看中这种机器稳定性,比如内存用的是EC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ianti.sinaapp.com/index.php/cpu

这里有CPU排名可以供参考。主要看中这种机器稳定性,比如内 ...

淘宝有售准系统的,E5被老板吹的很神

网友Q:
Do you mind to share the ebay link?

网友Q: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tel xeon and i3/i5/i7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Q: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tel xeon and i3/i5/i7 CPU?

xeon 支持ecc内存,支持超大内存,支持多路CPU (E5),支持PCI通道更多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Q:
Do you mind to share the ebay link?

The last Item available,Good Luck!

网友R:
这种用的电源是非标电源吗?taobao容易找到配套电源吗?感觉电脑里面除了硬盘,电源故障排第2;并且国外的电源保护电路多,反而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种用的电源是非标电源吗?taobao容易找到配套电源吗?感觉电脑里面除了硬盘,电源故障排第2;并且国外的电源 ...

这是dell专用非标电源,ebay和淘宝都很多货源。一般这种专用电源很少有假货,用在工作站的电源质量应该有保证。
另外更换方便,不用开机箱,从机箱后面可以直接抽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店里只有T3610,没有T5810。所以我认为他不是发错货,而是两种机器都有,随机发货。 ...

ebay店铺能发一下

楼主:
你来晚了,在52楼贴出后不久,最后的一台就被拍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来晚了,在52楼贴出后不久,最后的一台就被拍走了。

没货啊,进口税好重啊,200来美元要快50美金税,运费100美金,整体比淘宝还是便宜点。就是没货了

网友S:
ebay 购物体验太差了 上次买个二手pad写错了收货地址, 换在淘宝直接沟通下就好了 ,超过两小时了又是联系客服 又是联系卖家 客服还是印度的 最后只能退款解决 还得重新au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S:
ebay 购物体验太差了 上次买个二手pad写错了收货地址, 换在淘宝直接沟通下就好了 ,超过两小时了又是联系客 ...

两小时,那很及时了。
有一次周五拍下付款后不想要了,申请退款。等到下周一卖家才回应退款申请。

反过来想想在ebay卖东西比淘宝轻松多了。

网友:
显卡 用不到的话,可以出给我。  但是有点远哦,估计还不够运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