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几个Windows10必备小软件

楼主(2019-02-25):
一、Windows和Office所有版本激活工具(会被杀毒软件视为病毒,但一直使用以来没有任何问题):

二、改造Windows10开始菜单,与Windows7一样:

(以上三个文件用7zip分块压缩,下载后去掉末尾的.zip扩展名然后解压)

三、改造Windows资源管理器为Windows7一样:

四、WinRAR v5.61 (下载后去掉.zip扩展名即可,本身就是解压软件当然就未经压缩了)

楼主:
坛里很多电工说安装了Windows10不习惯,有了Stardock Start10和OldNewExplorer,就能把Windows10改造得跟Windows7一样习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网友A:
楼主能发一下astyle for kl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发一下astyle for kl 吗?

拿去吧:

网友:
发个好人卡!

网友:
开始菜单和资源管理器的配置可以用 ClassicShell 或 OpenShell, 再结合上 7+ Taskbar Tweaker

网友B:
为什么我这样设置后,提示出错: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C:/Keil_v5/AStyle/AStyle.exe --suffix=none --style=kr --options=chromium.ini C:\Users\crj\Desktop\售卖机-板卡\(HAL库版本,适合NANO STM32F1开发板) 扩展实验8 ATK-SIM800C GSM模块\6,GPRS_TCP通信\USER\main.c'

设置如图:

网友C:
我现在还挺喜欢WIN10这种开始菜单的,感觉比WIN7的好用,因为装软件多了,常用的就那几个,可以把常用的拉到右边图标区,不常用的再到菜单里慢慢找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什么操作?   能给个效果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什么操作?   能给个效果图么?

是开源的代码格式化工具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astyle/

网友:
使用winrar5.61及以下版本;目前出现严重的安全漏洞;5.70测试版修复了这问题

网友E:
有没有hao123专杀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这样设置后,提示出错: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C:/Keil_v5/AStyle/AStyle.exe --suffix ...

可能是文件路径中有空格导致的,把#E加上双引号试试"#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还挺喜欢WIN10这种开始菜单的,感觉比WIN7的好用,因为装软件多了,常用的就那几个,可以把常用的拉 ...

Windows7样式的开始菜单也能把常用的给列出来。看我截图中左上角那9个图标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hao123专杀工具?

很遗憾地表示没有,人们斗不过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还挺喜欢WIN10这种开始菜单的,感觉比WIN7的好用,因为装软件多了,常用的就那几个,可以把常用的拉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虽然不用WIN10

网友F:
WIN10难用的不是界面

网友:
Windows10必备小软件 做个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难用的不是界面

普通用户不就是因为界面的改变导致不习惯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可是我那可怜机

网友:
谢谢LZ,先留名等待下次用

网友:
其实win10的界面很容易习惯的。

网友:
楼主是个大好人。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用户不就是因为界面的改变导致不习惯了吗?

还有该死的升级

网友:
然后sourceinsight 关机报错呢

网友G:
lz有没有winrar 32位的,7zip图标看着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有没有winrar 32位的,7zip图标看着不习惯

拿去。下载后去掉.zip扩展名即可。

楼主:
五、截屏并涂鸦工具:Snipaste,这个直接在Microsoft Store安装就行:

楼主:
六、使用传统的Windows照片查看器,如图:
(下载后去掉.zip扩展名导入注册表即可)

网友:
WIN10除了输入法设置比较变态,其它的都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这样设置后,提示出错: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C:/Keil_v5/AStyle/AStyle.exe --suffix ...

另外你的keil目录明明是在D盘,而错误提示却在C盘?

网友:
必备软件,留名,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去。下载后去掉.zip扩展名即可。

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你的keil目录明明是在D盘,而错误提示却在C盘?

的确是的,但是我看设置里面没有关于选择这个工具在哪个位置。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的,但是我看设置里面没有关于选择这个工具在哪个位置。奇怪的

你检查一下keil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里,
[UV2]
RTEPATH="X:\Keil_v5\ARM\PACK"
[ARM]
PATH="X:\Keil_v5\ARM\"
[ARMADS]
PATH="X:\Keil_v5\ARM\"
这些配置路径要跟你的实际目录对应。

网友:
我比较喜欢kmspico,^_^。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还挺喜欢WIN10这种开始菜单的,感觉比WIN7的好用,因为装软件多了,常用的就那几个,可以把常用的拉 ...

我把所有常用软件都拖在这里,桌面上一个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N10有个莫名的问题是一台旧电脑2014配置,重装正版WIN10无限次,每次都是用了3、4个月特慢
逼于无奈的话 ...

Windows 10 至少要给个SSD作为系统盘;否则确实比Windows 7卡。

网友:
为了蓝牙鼠标,用win10

网友:
经典开始按钮我用的classicshell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有没有winrar 32位的,7zip图标看着不习惯

7-Zip Theme Manager,你值得拥有

网友I:
WIN10还有一个必备的工具:DISM++
还有硬盘空间不大的,或者使用机械硬盘的,推荐使用WIN10自动的compact命令,可以省空间,也可以省读取时间。
给大家看看我刚做的WINDOWS10X64,是基于原本LTSC2019版本(MSDN我告诉你链接下载),在虚拟机里打完所有补丁,升级到最新版WD病毒库,按照自己的喜好调配好,没有注册激活,反正是做wim镜像用的。
使用了compact命令,清理了升级后的系统垃圾(DISM++的功劳),最后的磁盘空间占用(没有开任何缓存)。
说明一下,不是精简版,只是常规的清理和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WIN10还有一个必备的工具:DISM++
还有硬盘空间不大的,或者使用机械硬盘的,推荐使用WIN10自动的compact命 ...

安装完只有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这样设置后,提示出错: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C:/Keil_v5/AStyle/AStyle.exe --suffix ...

直接复制文件夹里面的Keil配置AStyle.txt内容,自己打上可能不正确

网友J:
这个可以激活Win10企业版LTSC2019吗?

网友:
现在已经习惯Win10了,我觉得Everything这个软件非常好,如果还有这种方便的小软件,还请大家推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可以激活Win10企业版LTSC2019吗?

好像是180天

网友:
磁盘要分那么多区吗??分两三个就行了吧

网友:
压缩软件别用winara了,用bandizip,很好用,还不用破解。

网友:
hao123可以使用证书屏蔽的方法免疫之,github上有个chinawareblock

网友:
谢楼主!有没有办法把输入法切换改造成与win7一样的工具?

网友:
win10在难用的是输入法切换。

网友:
谢谢,等回家改造下我的电脑。

网友(2019-03-30):
W7也可以用吗

网友:
备用,或许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