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释放内存的时候还要提供分区,用得很累,你们感觉呢?

楼主(2019-02-25):
如题,UCOSIII提供的内存管理模块以分区和固定大小的块来管理内存,从某一分区获取一个内存块后在释放的时候必须还给对应的分区,否则会出错,而且系统对这种归还内存的时候使用了错误的分区根本就不检测,错了就错了。比如我有两个分区A和B如下:
A分区:10个内存块,块大小32字节,(总共就是10*32字节)。创建好了之后形成链表:A1->A2->A3......->A10.
B分区:10个内存块,块大小64字节,(总共就是10*64字节)。创建好了之后形成链表:B1->B2->B3......->B10.
某一流程中从A获取了一块(第一次用就是A1),又从B中获取一块(第一次用就是B1),用完之后故意归还错误(把A1还给B分区,把B1还给A分区),结果不会上报错误,归还完之后A和B分区的空闲链表就成了:
B1->A2->A3......->A10.
A1->B2->B3......->B10.
那么,在实际工程用的时候肯定有多重内存分区,每一个分区的内存块长度肯定不一致(如果一样就没有必要搞多个分区了),获取了内存然后填充再作为消息发出去,另外的任务处理完消息再归还内存,怎么去找对应的分区?根据地址段?
如果根据地址段去找对应的分区行得通,那为什么UCOS不把这个做进去,归还内存的时候提供首地址就可以了,对于用户更加友好。
我想问一下各位,第一你们用不用UCOS的内存管理模块?第二如果用的话怎么用?

网友:
觉得累,就换 RT-Thread 试试吧。

网友:
可以再封装一层,根据所归还内存的地址自动匹配到对应分区。只需建立一个表格,记录分区的地址范围而已。

网友:
这种需求其实已经是具体应用的问题了,完全可以用自己的代码来解决问题的。

网友A:
如果你去分析linux内核源码,当你调用kmalloc和kfree时,它就是从不同的内存段里获取,而后归还到不同内存段去的;你需要做的就是这层封装而已。
ucos为了精简,这种需求的代码让开发者自己实现更灵活,不难的。
如果这个功能要ucos来实现(红黑树,哈希,数组),他们会纠结到底用什么算法更灵活,资源占用哪种更少,性能哪种更好等等问题;还增加了配置的复杂度。

网友:
因为ucos的内存分配主要目的还是内核自己使用,这样操作mcu的指令最少,对于追求效率的内核来说这样足够了。

网友:
这才是安全使用呀,不像PC机,内存大,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去分析linux内核源码,当你调用kmalloc和kfree时,它就是从不同的内存段里获取,而后归还到不同内存 ...

多谢大侠耐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