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小批量直接生产敢死队,损失惨重!

楼主(2019-02-25):
小批量返单生产是最有效的保证手段,再不行的话利用“确认生产稿”功能再三确认关键点有没有问题,实在不行焊一个手板检查一下也好!
今天刚出一个案例,嘉立创CAM处理出了问题,问题如下:
就那一小段,CAM工程人员给多开窗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就是那一段上面是要焊接一个裸的金属接头,如图:
为一段开窗了就跟接头短路了
后语:小小的一个小问题,造成了严重后果,客户所有的板全部焊接了 ,PCB货款9000多,直接退款,客户更是麻烦,损失可能远超货款本身,必须全部焊接下来进行返工!  本板子还是能返工,如果返不了工,后果也更可想像,客损失最小10万起步了!

网友:
板子画的也挺诡异的

网友A:
为什么不按原文件做,要多此一举将线路开窗?
人家整条线路都是开窗的,唯独这一段要阻焊,显示是故意这样设计的,CAM工程人员将这一段开窗是基于什么考虑?

网友:
无线和射频的板子这样画很正常,话说这开窗还需要CAM人员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按原文件做,要多此一举将线路开窗?
人家整条线路都是开窗的,唯独这一段要阻焊,显示是故意这样 ...

为什么要返单,或是为什么要确认生产稿,就是CAM工程要对文件进行二次处理,都是二次处理惹的祸:

网友:
悄悄问一句,9000多全部退款了,你们会对修改cam的技术人员罚款吗

网友B:
貌似板子上的客户logo应该P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板子上的客户logo应该P掉吧

确实,手机上删不掉,等下电脑上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板子上的客户logo应该P掉吧

害得我又回去看了一下板上的LOGO.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返单,或是为什么要确认生产稿,就是CAM工程要对文件进行二次处理,都是二次处理惹的祸:

你这把所有锅全推到返单上就显然是你们的不对了。这种座我记得间距足有2.54mm以上,就这样都能犯这么大的错误。这已经是致命错误了。

不要抬杠,这是短路事故,我不信抽测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把所有锅全推到返单上就显然是你们的不对了。这种座我记得间距足有2.54mm以上,就这样都能犯这么大的 ...

这是开窗,阻焊层,不是线路层,阻焊层给CAM工程师用处理软件导致的!

还有的话,如果线路层出问题了,如果是工程出了问题,测试还真测不出来!

不是抬扛,只是告诉大家返单的可靠性最高,实在不行仔细检查一下生产稿也能减少此类问题发生!

网友:
出了这种事故,  并且没检查出来

只能说真的坑。

网友:
流程里面涉及到人的部分可靠性确实没办法得到百分百的保证,所以还是靠自己把关下会更好,我也是吃过亏的,吃过亏的后就知道乖乖返单了~~~

网友:
只要牵扯到人得处理得,还是不同得人处理得,这个真没办法控制,只能多沟通,多确认资料,样品等。

网友D:
客户出的Gerber还是PCB文件?
如果是Gerber的话,责任不在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户出的Gerber还是PCB文件?
如果是Gerber的话,责任不在客户

不是客责任,责任明确

网友:
要靠自己把关,不是靠返单,我每次发板子都有微小的改动,再说返单又不会少钱。

网友E:
仅仅赔板子的钱?
那么下次还会犯错!不会长记性的,我说的是板厂。
我们的供应商要是出这样的纰漏,要承担实际损失的!至少是部分!我想一般企业的批量的供应商夜不会仅仅赔板费的,因为业主没有任何过错啊。
Jlc 运气好,先款后货,业主拿你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仅仅赔板子的钱?
那么下次还会犯错!不会长记性的,我说的是板厂。
我们的供应商要是出这样的纰漏,要承担 ...

用赔能解决问题?只要涉及的人为因素都有几率出现这种不可控因素,只能用流程把控,最可靠返单,实在不行确认生产稿也好一点

网友F:
认为LC不要动客户原文件中的线路层及阻焊层,如果涉及到规则的问题或是检查出问题一定需要修改原文件,则应是提出修改问题点上到网上并通过手机短信通知客户确认修改点再做(绝大多数板厂是这样做的),其间真是耽误了时间客户肯定是能理解的。

网友:
说不定是买来/外包的资料,已经验证过觉得妥妥的没问题的。。
自己的板子我觉得不会一版直接量产吧(

网友G:
这种修改客户文件的操作一定要小心又小心。
当年在某大厂上班时,发生过一次m6板材的高速线路误码问题,本来做的好好的,后来pcb工厂换人,将高速过孔的屏蔽地信号开窗调大了一点点,导致阻抗不连续,高低温老是有零星误码,交货延期。问题确认后,pcb直接批量报废,最后加工厂被罚了1个多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认为LC不要动客户原文件中的线路层及阻焊层,如果涉及到规则的问题或是检查出问题一定需要修改原文件,则应 ...

大批量量产的正常操作应该都是工厂提出疑问/问题后告知客户,客户修改文件再给工厂,或者至少等客户反馈确认邮件后再启动加工。

网友:
100%嘉立创的责任,没得洗,改人文件就应该确认。

网友:
我觉得生产稿确认是必须的,只要是涉及到了修改原文件,每个人的设计习惯都是不一样的。
强烈建议嘉立创针对小批量生产做生产稿确认,打样无所谓,无非耽误开发时间,但是批量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仅仅赔板子的钱?
那么下次还会犯错!不会长记性的,我说的是板厂。
我们的供应商要是出这样的纰漏,要承担 ...

你错了,能赔板子钱已经不错了,想要其它损失是不可能的,打官司都不会赢

网友:
正规一点批量厂对生产文件的任何修改或者疑问都会有工程确认单,哪怕只是在空闲位置加一个孔。
嘉立创改文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也不应该是肆无忌惮的改(不能给工程人员养成这种烂习惯),你们对工程人员的要求要提一提了,批量跟打样真的不一样。
最后心疼一波这个悲催的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触过不少PCB板厂,不过批量为主,基本上这种改动,都是要和客户确认的。
JLC不同,主要样板等,面对的是 ...

讨论方向偏了,这不是私自改动,而是CAm软件设置问题引起的误操作,对于CAm为什么要做工程,线宽,钻孔等要补尝吧,只要人为一操作就有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减少问题的发生,不是靠运气,要靠流程,如返单,确认生产稿,的首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板子上的客户logo应该P掉吧

跑上去又看了看没找到

网友:
学习了,生产无小事

网友I:
从来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
1.每一次批量回来的PCB都要焊接首件确认。如果PCB有问题,可以重新做PCB(厂家承担),没有什么损失,时间除外。
2.焊接首件的料也是批量采购回来的,并不是库存的料,不能保证新采购的一批和库存的一样,如果首件器件测试有问题,则可以重新找渠道,损失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来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
1.每一次批量回来的PCB都要焊接首件确认。如果PCB有问题,可以重新做PCB(厂 ...

对,我们也一直这样做

网友:
只要不是返单的,贴片前我们每次会手焊一块测试。这样不会出大问题

网友:
没接触过CAM,但是我感觉软件补偿功能不应该这么弱鸡啊,这补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在我印象中立创做小批量这些年来,好几起问题都与生产文件修改有关,应该想办法尽量规避这个问题,这个损失不仅仅是是钱,更是立创的名声。
我没在立创发过批量单,不知道生产稿确认功能是什么样的,但是在我看来,只有CAM工程师才最清楚他对图纸做的补偿或修改,凭画板工程师去找一块板子Gerber的改动点,还真不一定能找出来。
所以强烈建议,对于批量订单,有修改务必发通知单,严于律己,同时也是对客户的一个要求。
说这么多,也是希望立创越做越好,也享受了立创这些年带来的便利,大家互利互惠。
不喜勿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害得我又回去看了一下板上的LOGO.

我也会去看了一边,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修改客户文件的操作一定要小心又小心。
当年在某大厂上班时,发生过一次m6板材的高速线路误码问题,本 ...

这个恨,一个多亿,这个工厂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来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
1.每一次批量回来的PCB都要焊接首件确认。如果PCB有问题,可以重新做PCB(厂 ...

这种是最标准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来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
1.每一次批量回来的PCB都要焊接首件确认。如果PCB有问题,可以重新做PCB(厂 ...

这个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讨论方向偏了,这不是私自改动,而是CAm软件设置问题引起的误操作,对于CAm为什么要做工程,线宽,钻孔等 ...

如果说30元样板花时间去和客户确认成本上划不来,那么9000元的订单无论如何,修改后和客户确认一下是必要的。其实嘉立创完全可以内部定一下规则来避免,而不是一味要求客户先打样再返单。
比如超过多少面积的订单又不是返单,需要可客户确认工程。

网友:
支持返单的必要性。

网友J:
“CAM工程人员给多开窗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既然官方承认了,
我觉得标题应该写:“由于本公司员工擅自修改客户文件导致客户损失惨重,决定”
内容:“已对本事件工作人员处罚两千块钱,并作为后期此类事件以示。。。。。。。”

网友:
我认为这事这事主要是家里创的锅,出问题首先不是想到的自己应如何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而是将部分责任推卸给客户。就像是以前弱密码的问题,搞了个每次登陆都需要短信验证,真不知道领导层咋想的

网友:
厂家,多手多脚

网友:
射频使用这种插座阻抗线尽量不要和插座在同一面,楼主位就是不开窗也会有阻抗不连续的问题,造成输出功率下降,如非得在同面推荐SMS-KE偏脚插座

网友K:
我不认为利用确认功能能检查出所有的问题来。 检查的工作量太大了。涉及到的错误点太多了。
想象一下:
如果客户用了确认功能确认过,但是没有检查出来。那么JLC是不是就没有责任了呢? 连PCB的钱都不赔了呢? 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说: 你确认过了的哦。
这不是找背黑锅的呢吗。
就好比我出去机器加工一个零件,对方让我确认G代码一样。我是绝对不会确认的。我只会确认我的CAD文件。大不了不在这个机加工厂加工了而已。

网友L:
嗯。
1 反单很重要。
2 楼上说的对,“就好比我出去机器加工一个零件,对方让我确认G代码一样。我是绝对不会确认的。我只会确认我的CAD文件。大不了不在这个机加工厂加工了而已。”
3 敢死队,有时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如果任正非放话说下一款手机提前2个月上市,我不相信下面的工程师还会按部就班的走下去。
   敢死队,出了问题客户是肯定要承担自己的责任的。
   JLC要承担的责任是:PCB是要赔的,名誉损失。。。
这件事我认为 首先应该是说JLC错了,然后才能说什么订单确认、反单  等办法有可能一定程度上规避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J:
“CAM工程人员给多开窗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既然官方承认了,
我觉得标题应该写:“由于本公司员工擅自 ...

不是员工擅自修改,而是CAm在补尝因设置参数特定条件下的误操作,而非有意做任何修改,本贴主要是让大家对于直接下pCB订单引起重视,从流程上返单,确认生产稿,做首件,尽量规避问题,一讨论问题就成对立,木贴无任何意义

网友M:
让客户 确认生产稿 ?
哦。嘉立创好大的魄力!
楼上说的似乎有道理哦。 客户拿来CAD文件,然后让客户确认G代码?
如果PCB复杂,确认一遍这个得多少精力? 嘉立创想过没有,如果复杂的板子,是好几个PCB工程师同步完成的,这得多少工作量?找问题可能比画板子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哦。对了,这种订单来嘉立创的可能性不大。
复杂的单子,让客户参与是正常的。但嘉立创好像不是这种模式的公司。
确认过之后是不是嘉立创就没有责任了?还是确认丝毫不影响责任的划分?

网友:
我想,客户比较客观的做法也仅仅是大概的看上几眼而已。
但是作为工作严谨的工程师,大概看上几眼就 敢确认的事儿 我是不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不认为利用确认功能能检查出所有的问题来。 检查的工作量太大了。涉及到的错误点太多了。
想象一下:
如 ...

确认生产稿不是确认售后的依据,不影响责任划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嗯。
1 反单很重要。
2 楼上说的对,“就好比我出去机器加工一个零件,对方让我确认G代码一样。我是绝对不 ...

是啊,让客户确认生产稿不太合理。如果有别的办法来规避风险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让客户 确认生产稿 ?
哦。嘉立创好大的魄力!
楼上说的似乎有道理哦。 客户拿来CAD文件,然后让客户确认G ...

对于PCB生产稿确认,确认生产不影响责任划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PCB生产稿确认,确认生产不影响责任划分

哦。如果是这样就还好啦。
否则没几个人敢确认了。

网友N:
说白了就是上来要先做一个样品,工程师不负责罢了,虽然jlc也有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jlc控制的好的。最终还是客户没确认生产稿。真不知道上来就说jlc有问题的,没脑子么,不会是思考么

网友:
只能说,选了JLC这种级别的厂家,就不要要求提供那么多服务。就要自己承担其他损失。

网友O:
请问现在CAM补偿都有啥呢?到现在为止我只知道PAD钻孔的补偿。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说白了就是上来要先做一个样品,工程师不负责罢了,虽然jlc也有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jlc控制的好的。最终还 ...

jlc其实可以控制,只是在目前的收费水平下,没法做更好
照那些正规批量大厂的做法,改动任何地方都要跟客户发邮件确认,那么jlc一天也做不了多少款板子,早就亏死了
所以,选了jlc做为批量厂,一定要返单或者手焊一个样板。否则出问题只赔PCB的成本,不赔其它连带损失!!!
如果认为JLC的这种规定不符合你的要求,等你量大了以后就去那些批量大厂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现在CAM补偿都有啥呢?到现在为止我只知道PAD钻孔的补偿。

简单说吧:
PAD钻孔的内外径补偿!
线路需要补偿

PAD孔径的补偿从而又会导致间隙过小,所以又存在削盘的情况    PAD的补偿又会导致助焊层跟着补偿变大,一变大后又会影响边上的线!
打一个比方,两个插键孔中间要过一条线,这个时候过两个过孔一补偿加上线路也补偿,导致间隙过小,这时候就要用规则削焊盘

CAM工程涉及到一系列的操作,客户的文件无法满足直接生产的需要,无论那个PCB工厂都要地PCB文件进行处理,每次处理都是一次次细微的调整,这个环节省不掉也不可能省,只是在进行细微调节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生不可把控的问题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P:
jlc其实可以控制,只是在目前的收费水平下,没法做更好
照那些正规批量大厂的做法,改动任何地 ...

再大的批量工厂,他会主动打一个样给你,只是这个样不收费而以,让你测试,正规来说,都有封样处理,不然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简单说吧:
PAD钻孔的内外径补偿!
线路需要补偿

懂了,如果画PCB工程师的能主动补偿的话岂不是JLC少了很多工作量呢?

楼主:
没有那个量产的工厂敢直接量产,那就是找死,量产打了样后然后返单,一个订单几十万,几百万,PCB工厂脑子进水了敢直接生产,他会免费打一个样给你,你确认样品后,封样然后在生产的!

网友:
我们拿到PCB样板后 都会和工程师确认下,再拿出去贴片,虽然不一定能看出问题,但比较名显的地方  有时候还真能发现了,看来 这么做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返单,或是为什么要确认生产稿,就是CAM工程要对文件进行二次处理,都是二次处理惹的祸:

客户可以确认PDF,  不能把责任算到客户头上。 客户给的是完好的图, 按图纸生产,  并且这种生产pdf文件根本看不清哪角落有个毛病,就像是玩游戏数图片中人是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O:
懂了,如果画PCB工程师的能主动补偿的话岂不是JLC少了很多工作量呢?

这涉及到生产工艺的问题,让PCB工程师来做不实现,如果不用补偿直接生产,嘉立创少了300号工程师,你可以算算省了多少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客户可以确认PDF,  不能把责任算到客户头上。 客户给的是完好的图, 按图纸生产,  并且这种生产pdf文件 ...

确认生产稿功能,运比确认PDF来得好, 确认不影响责任的划分!

网友R:
引用 网友I:
从来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
1.每一次批量回来的PCB都要焊接首件确认。如果PCB有问题,可以重新做PCB(厂 ...

其实就是来量检验呢,其实像pcb这种非标件就应该做检验,不过可能时间来不及或者人手不够

网友P: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个量产的工厂敢直接量产,那就是找死,量产打了样后然后返单,一个订单几十万,几百万,PCB工厂脑子 ...

你们如果是返单,能不能保证PCB绝对跟上一批次一样?
如果跟之前有不同,造成客户无法使用,你们除了赔PCB成本以外,还赔所有物料连带损失??
大批量厂可以签合同写明这一点,包括详细的罚则,但你们是不保证的~
所以在大批量厂做好第一次以后,将来继续生产同一型号的板子是无需重复手焊样品的,拿到板子直接给产线就行。

我在你们这里做了很多年了,每次返单的量产都得照样手焊一块样品。
我只能相信你们一个批次内部一样的,批次之间的一致性不敢保证~~

网友Q:
引用 楼主:
确认生产稿功能,运比确认PDF来得好, 确认不影响责任的划分!

不得不说你们打样做的很好, 但是批量这块还需要规范化,我朋友遇到过,成功100次,失败一次就凉凉。 再牛逼的检查,再牛逼的确认 都不如规范化来的见效。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们如果是返单,能不能保证PCB绝对跟上一批次一样?
如果跟之前有不同,造成客户无法使用,你们除了赔PC ...

返单可能出错的十万分之一都不到,在我印像中好像没有出过问题,当然每次焊接一片是最正规的做法!

网友P:
引用 网友R:
其实就是来量检验呢,其实像pcb这种非标件就应该做检验,不过可能时间来不及或者人手不够 ...

我以前所在的公司(规模比较大的公司),批量产品的PCB就是生产计划员负责按生产需求来订货的,货到了直接给仓库,根本不经过研发的设计师。
买某某型号的PCB跟买一种MCU的流程完全一样
电阻可以抽检阻值,请问MCU如何无损抽检??没有听说需要在买来的每一包MCU里面抽一个做检验的~
IQC的小姑娘手上可是只有万用表和放大镜的。不可能全公司每种板子和开发工具都预备一份,再给IQC预备一个焊工,或者让IQC有权调用贴片生产线来给每一批板子做手焊样板。。。。
对大公司来说,已批量生产的PCB也是个标准品,厂家有义务保证它的正确性,并承担连带罚款责任,不同意这个规则的厂家不得成为公司供应商。。。。。
上面有说罚加工厂1个亿的,应该就是这种大公司签过合同了的。

当然,这只是大公司的做法了。小公司是不可能对工厂罚款的,只能老老实实自己每一批都检查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返单可能出错的十万分之一都不到,在我印像中好像没有出过问题,当然每次焊接一片是最正规的做法! ...

如果按我以前所在的大公司的规则,批量PCB厂家需要签合同保证量产的每个批次之间的一致性。客户公司拿到每个批次的PCB都是直接入库的,不会对每个批次都焊样板检查。
如果客户每个批次都确实是返单,然后你们又真的做错了,导致客户整批的PCBA作废,会不会赔所有连带物料损失加上人工损失??
很多大一点的客户对这个很在意的,希望您可以给个确定的说法。。。

网友:
避免这事就只能从制度上小批只能用返单做,否则书面明确不承担任何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按我以前所在的大公司的规则,批量PCB厂家需要签合同保证量产的每个批次之间的一致性。客户公司拿到 ...

PCB任何赔偿都不会涉及到PCB之外的,但是除非有明文约定,明文约定的话一般要约定你产品本身的价格,然后提高PCB单价,等于你们为10万分之一的风险买单!

网友N:
引用 网友P:
jlc其实可以控制,只是在目前的收费水平下,没法做更好
照那些正规批量大厂的做法,改动任何地 ...

不管是什么厂做,都应该做样品确认。

纸面的东西到真出了问题就一点用都没有。撑死了拿来推卸责任罢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不管是什么厂做,都应该做样品确认。

纸面的东西到真出了问题就一点用都没有。撑死了拿来推卸责任罢了。 ...

样品当然要确认。
但是如果是重做之前的批量产品的板子,那么在大一点的PCB厂家是可以不再检查直接上线使用的。
难道手机厂从PCB厂拿到每一批板子都得先焊出一个手机成品检测无误再收下PCB板子吗

网友:
量产还是两个原则,1)首件确认,2)找大厂做

网友:
大致了解了,JLC补偿工艺参数,不是人工做的,是CAM软件写的脚本做的,所以这个责任也不在CAM工程头上
责任应该是写这个脚本的工程师头上,通用的脚本出一例就惩罚也过了,那至少下个版本的脚本,会填上这个坑吧

JLC做到低成本,肯定用了很多自动化的方式,不仅仅是生产,也包括CAM文件处理,这是我非常认同的
脚本处理比人工处理有优势,就是标准化,不会CAM处理这次和下次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P:
样品当然要确认。
但是如果是重做之前的批量产品的板子,那么在大一点的PCB厂家是可以不再检查直接上线使 ...

手机在批量之前已经进行了至少几代的测试了,和楼主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如果做手机也像楼主位那样,情况应该是:
做出了一个手机,文件发出去直接开始批量。很明显出问题是不可控的

网友:
能返单的尽量反打,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改动,如果打板,在检查、验证、焊样板挺麻烦的,就偷懒了赌一把

网友:
我无数次被折腾怕了,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大小厂,都待过。  各种合同其实都没用,新品量产一定得试过。哪怕是客户一单下5K,  只要我在管理的时期,肯定是拆开两单多生产。

网友:
一般的企业批量PCB 都有长期的供应商的,假如板厂出了这种质量问题,板厂会仅仅赔板费了事?供应商做得太容易了!
一般采购方会处罚板厂的,承担部分损失或者延期付款。
货款有账期的,板厂强势不起来的。不承担责任?以前货款不要了?后续的订单不要了?
只有这样供应商才会重视质量,才会战战兢兢对待生产。所以这些供应商对待不打样批量生产订单是很谨慎的,一定会打样的,否则出问题赔不起的。只要采购方的设计没问题其他全是板厂的责任。大部分采购方不可能配置板厂的专业检测设备和人员的,所谓检验大多是检不出问题的。
     当然我说的是大批量的长期合作的板厂。至于jlc商业模式不一样,低价让利给直接客户了,面对众多不特定的客户,不大的批量,是无法按批量板厂做法的,只能是赔PCB 本身价值。
  谁都不愿意看到不返单出现问题造成的损失的。
建议对于不返单的批量订单弹出显著严重警告,提醒客户其中的风险,交货时提醒客户直接焊接的风险……
        让客户明了其中的风险!

网友:
阻焊做绝缘层,本身就不是可靠的设计。

网友:
不是不想返单,往往是正式批量时做了一点细微的调整,没法返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赔能解决问题?只要涉及的人为因素都有几率出现这种不可控因素,只能用流程把控,最可靠返单,实在不行 ...

赔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不赔了?客户这么大损失,你就赔个板费?

网友S:
一次9000多的板子,应该是不小的一批了,居然出这种问题,jlc肯定是犯错了,但是客户的工程师也太大意了吧,我就想知道,这么大批量之前,到底有没有做过一次小批量的验证?
不然jlc是有责任没错,但是客户这次不出问题,下次还是别的地方会出问题,反正这事放在我这里,肯定是不敢这么干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供应商出这种问题,赔板费是一方面,还是有罚款的,所以供应商很少出错,因为出错成本太高,必然会细化流程,你们口口声声的业内标准只赔板费,导致你们犯错误的成本太小了,所以你们的流程跟不上,只能做做打样,如果你们不能完善自己的流程,一切风险都需要客户来把控,最起码应该出一份免责声明,明确指示涉及批量产品,一切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失,嘉立创只承担PCB部分,这个客户也是傻叉了,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板子嘉立创改错了,还怨自己生产前没确认,确认和不确认是人家公司的流程,嘉立创做的PCB还要别的公司流程去把控质量吗? 嘉立创是个大厂子,要是目光仅仅是打样,手就别伸太长,要是目光长远一些,最好完善你们的流程,你们现在为了价格和利润,简化了太多流程,我感觉这种问题出现不是一次两次了,回回帖子都给赔偿板费,就是不改流程不长记性,怎么走的长远,大家都用嘉立创也算是一种情怀了,最起码从我毕业一直在用,说实话比较信的过,也没给其他打样公司机会,所以一直在用嘉立创,实际上比嘉立创做的好的,价格低的,运费时效好的也不是没有的,希望嘉立创越办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不认为利用确认功能能检查出所有的问题来。 检查的工作量太大了。涉及到的错误点太多了。
想象一下:
如 ...

严重同意你的观点,用眼睛来查看、检查文件是很难找出问题的

网友:
返单是要的。 最好哪个地方改过用图来标识一下位置,用户校对也方便。假设一块10拼版的图改一点让你看看好不好。  99%不清楚那里被改过。

网友:
jlc提供了真实案例,不必将关注点仅仅放在谁的责任上,更多探讨如何避坑,引以为鉴,共同进步

返单,尽可能使用
生产确认稿,下单者不是设计者

首件确认,最后的防线

网友:
嘉立创提醒
板厂千万家
返单第一条
下单不确认
客户两行泪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以前所在的公司(规模比较大的公司),批量产品的PCB就是生产计划员负责按生产需求来订货的,货到了直 ...

能和PCB厂签到这种协议的电子厂能有几家? 除百你是苹果华为三星之类的公司.不然,就我们这种量的,PCB板厂不可能给你签这种协议的. 说到底, 我们的量太小,对于板厂可有可无. 板厂不给你签是可以理解 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对于PCB生产稿确认,确认生产不影响责任划分

能轻轻地问一句,返单之后还有问题,何以处理,千倍还是百倍赔偿吗?
如果不能,有什么意义,还是依赖于自己焊首件的话。
其实往往并不是焊首件的问题,而是时间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T:
能轻轻地问一句,返单之后还有问题,何以处理,千倍还是百倍赔偿吗?
如果不能,有什么意义,还是依赖于 ...

我上面早就问过了,答案还是不赔啊。。。
所以我就再也不回这个话题了。老老实实自己每次焊手板确认吧。等量大了就换到一个保证批量一致性的大厂。

网友:
复杂板子确认生产稿全部发现问题不可能,只能焊接样板确认!谈其他只是扯皮而已!便宜就没法面面俱到,客户的实力大的话,选择jlc做板?

网友:
我们公司都不会选这种供应商,都是先签订好赔偿协议再生产,赔偿都是附带实际损失的,如果是个人小公司下PCB生产就无所谓了,因为你没办法约束别人,店大欺客,我们是客大欺店,每一份合同都是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的!找JLC生产一般都是没有合同的,所以就认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一次9000多的板子,应该是不小的一批了,居然出这种问题,jlc肯定是犯错了,但是客户的工程师也太大意了吧 ...

这样才是规范的流程,一般做法应该是: 小板-打样-测试-没问题-拼板-打样-测试-没问题-返单-批量,这样的流程就应该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修改客户文件的操作一定要小心又小心。
当年在某大厂上班时,发生过一次m6板材的高速线路误码问题,本 ...

破产了吗  国家、公司之间竞争,最终还是单位:个人  素质决定了胜负

网友:
问下现在小批量双面板什么价格了

网友:
我认为就应该从制度上约束。多少平米以上必须返单。这样对公司也好交代。否则领导一句话就必须直接批量了。

网友:
如果有制度就好办了:制版厂有规定,批量必须返单。否则说啥都没用。董事长让直接批量dou1buxib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得不说你们打样做的很好, 但是批量这块还需要规范化,我朋友遇到过,成功100次,失败一次就凉凉。 再 ...

赞成 。制度。没得商量才行。

网友U: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个量产的工厂敢直接量产,那就是找死,量产打了样后然后返单,一个订单几十万,几百万,PCB工厂脑子 ...

前面都做了几版了,现在改了一个孔,就50PCS的小批量,你也让我先打个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任何赔偿都不会涉及到PCB之外的,但是除非有明文约定,明文约定的话一般要约定你产品本身的价格,然后 ...

就一个问题:嘉立创标注的正常工艺极限,很多上面写着“越多越好”。而这个CAM的问题,很多都是比较小的孔径间距导致了补偿时发生了问题。
那么能否提供一个保守的工艺极限,保证在各种补偿的情况下都不会产生类似上面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来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
1.每一次批量回来的PCB都要焊接首件确认。如果PCB有问题,可以重新做PCB(厂 ...

刚给PCBA发出去小200块板,没确定,颤抖中……

网友:
引用 网友U:
前面都做了几版了,现在改了一个孔,就50PCS的小批量,你也让我先打个样吗? ...

即使改一个丝印字符也应该先打样确认,然后返单,程序保证的可靠性才是真可靠。

我赞成嘉立创小批量订单仅能接受返单,然后保证小批量返单与样品在明确规定的公差之内。如果返单连保证公差都做不到,嘉立创应该早就干不下去了。

如果板子的精度达不到标称,这是嘉立创的责任;如果板子精度在标称范围内,那是设计的问题,嘉立创无责。

责任一般也只能限于PCB费用,把PCB看成电容电阻这样的常规器件就行,不可能对每个电阻做检测再上SMT线,也不可能让电阻厂赔整个PCBA的费用。

但另一方面,如果嘉立创返单常出事故,那几次事故下来,嘉立创品牌也就倒了。其实这也像电容电阻,国产的可靠性差,但便宜;进口的可靠性好,但有可靠性好的溢价,这就全凭个人选择了。

支持嘉立创,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返单,或是为什么要确认生产稿,就是CAM工程要对文件进行二次处理,都是二次处理惹的祸:

CAM工程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