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XCOM2.0打不开CP2102的串口,其他串口助手却可以?

楼主(2019-02-25):
今天刚测试了块用CP2102的板子,电脑能显示CP2102驱动正常,XCOM2.0却一直打开报错,刚开始以为是硬件问题,后来使用串口猎人等其他软件却都能正常使用。不知为何?
XCOM能检测到串口,COM4但却没有名字,
电脑显示驱动正常。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
串口名称太长了,估计定义的长度不够所以报错了。

网友B:
用2.2版本试试看,原子说做个很多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2版本试试看,原子说做个很多改进

新版版的一样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名称太长了,估计定义的长度不够所以报错了。

那些能用的串口助手确实都没有显示串口名称,只显示了串口号。

网友(2019-03-3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估计是XCOM驱动不支持,我改用SSCOM了 可以支持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明显是程序设计上的BUG,  获取串口名上出错
异常信息已经给出答案了

网友:
Arduino 的板载串口(ATMEGA16U2),在 ICCAVR 的串口助手当中收不到数据,也是一点脾气都没

网友(2022-04-10):
貌似这个 VDD 是 3.3V 输出的吧,不能够接 5V,  如果 VDD 接 3.3V 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