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PI屏驱动MCU选型

楼主(2019-02-25):
近几年MIPI和LVDS接口的液晶屏逐渐流行,以前的RGB和MCU接口越来越少,一直没用过MIPI,不知道对MCU的选型有那些要求;
计划用一片MIPI接口的屏,1280*480像素;
STM32H743好像支持MIPI接口,但是最高只支持1024*768,不知道MIPI是不是对像素数量也有要求;
RT1052能支持到1360*768,好像目前的开发难度比STM32H743要高很多;
NUC972只支持RGB和MCU接口;
兄弟们有好的性价比推荐?

网友A:
树莓派或者海思、全志、瑞星微的一般都带有MI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或者海思、全志、瑞星微的一般都带有MIPI

树莓派的不是HDMI吗?

网友:
全志f1c800

楼主:
全志的温度范围不太好吧?

网友:
貌似NXP也有吧

楼主:
你好,F1C800的资料在哪里能找到?或者开发板

网友:
多年以前,都是用RGB转MIPI芯片,现在很久没接触了,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F1C800的资料在哪里能找到?或者开发板

http://www.allwinnertech.com/ind ... p;a=index&id=76

网友:
同求,mipi,串口4,spi2 ,rj45,usb

网友:
mipi屏多吗?我感觉不多啊,要么量很大屏厂商给你定制,量小想找个现成的,去年弄过一次,难找的要死。

网友:
我们是找供应商定制的3.5寸 mipi屏,主控是全志的A83, mipi信号要注意布线,我们曾经遇到过mipi被同FPC上的I2C信号干扰的情况。

网友B:
SSD2828 RGB转MIPI和LVDS很方便

网友C:
首先MIPI屏确实要慎用,目前主要的应用场景为消费类电子产品,其生命周期较短,你只能考虑共模的屏幕产品,一旦停产,想再换用其他屏,不但硬件要改,软件驱动也都要重新调,基本上就是推到重来的。
其次STM32可以支持到1024×768的分辨率,必然能支撑的起1280×480的分辨率,不过还有其他参数需要关注,例如帧率和显示数据宽度等。理论上只要数据传输的速度跟的上MCU的处理速度,就能稳定显示图像。
给你一个链接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MIPI的数据传输速度到底怎么计算,方便你后期选型。
https://blog.csdn.net/heabby2010/article/details/78672141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D2828 RGB转MIPI和LVDS很方便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daocaoren1212/10795456
恩 这芯片网上还能找到一些资料
32单片机干这种屏幕的硬件方案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MIPI屏确实要慎用,目前主要的应用场景为消费类电子产品,其生命周期较短,你只能考虑共模的屏幕产品, ...

感谢,这几天也大概看了一下MIPI,做个简单总结

以STM32F7为例,支持RGB接口到1024*768,同时支持MIPI接口到720P;其实720P是关键,720P也就是1280*720像素;与前面的RGB1024*768没有1毛关系;

网上乍一看STM32F7和STM32H7都支持MIPI DSI接口,实际仅仅STM32F*9的支持,再一看价格,直接没了兴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这几天也大概看了一下MIPI,做个简单总结

以STM32F7为例,支持RGB接口到1024*768,同时支持MIPI接 ...

全志基本都支持MIPI,MIPI屏有很多。 大小都有。STM32F469系列也支持,真要做硬件成本肯定比全志A33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志基本都支持MIPI,MIPI屏有很多。 大小都有。STM32F469系列也支持,真要做硬件成本肯定比全志A33要贵 ...

全志的性价比确实高,但缺陷也突出
1.资料少
2.采购很担心
3.可借鉴的经验少,出了问题要耽误太长时间.

网友(2019-06-26):
全志A33支持MIPI 1280x720,不知道开发方便否?

网友(2019-08-21):
感觉MIPI接口的屏布线也比较麻烦,还得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