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8必须用IAR开发吗?不能用keil?

楼主(2019-02-25):
现在有个产品选型选到 STM8S105C6  和 STM32F030C6T6

感觉这两个差不多,不过 STM8 可以5V供电,更好点....

但是STM8 只能用IAR?ST-LINK?SWD下载?

STM32F030用keil可以?就跟STM32F103一样?

网友:
想用KEIL 用51吧,大多都支持的。

网友:
STVD + Cosmic编译器

网友:
IAR好用.不比KEIL差.

网友:
stm8和51不一样,应该不能直接用keil

网友:
STM8目前甚至以后都不能用keil,STM32可以用keil。话说IAR开发STM8很好很OK啊

网友A:
STM8S105C6 是用SWIM单线下载的,好像是只能用IAR。

网友:
STVD + Cosmic编译器很好用的说

网友:
STM8 目前只可以使用IAR或者STVD开发,我比较习惯使用IAR,毕竟是全世界编译效率最高的编译器

网友B:
不想用IAR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只是没用过,你都金牌会员,应该明白换不同的IDE就是层纸老虎,捅破了就那样。。。而且,IAR很好用。

网友:
iar这么好用的软件。。。

网友:
还是感觉F0更方便一些

网友C:
iar可以同时打开两个工程窗口吗?

网友:
不嫌折腾的话用SDCC也可以

网友:
STM8还可以用cosmic和sdcc,反正我都是用eclipse作为ide,外挂编译器,用哪个都一样。下载器用淘宝十几块钱的stlink/swim,stm32和stm8都能用。

网友:
STM32F030C6T6 可以用keil ,STM8就不了解了。

网友:
用stvd  直接官方正版 不存在盗版问题  iar还的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用IAR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只是没用过,你都金牌会员,应该明白换不同的IDE就是层纸老虎,捅破了就那样 ...

IAR 肯定用过,但是现在这个电脑没装....

原来用的是MSP4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105C6 是用SWIM单线下载的,好像是只能用IAR。

不能用ST-LINK?

网友:
玩STM8当然要选亲生的STVD+COSMIC

网友:
可以用的,带SWIM那种就行了

网友:
IAR的代码编辑器挫的要死,我是不太喜欢

网友:
感觉不如选F0系列

网友:
stm8和stm32不同的架构。。。

网友:
不嫌折腾的话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iar可以同时打开两个工程窗口吗?

IAR打开第一个后,再打开一个IAR窗口,然后把第二个拖进去打开

网友:
STVD + Cosmic编译器+ST-Link

网友:
楼上正解,意法半导体官方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