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差分升级请教

楼主(2019-02-26):
有人做过MCU的差分升级吗?有对应的开源库么?这个理论上来说,是不是需要预先保留等同于程序大小的ROM空间,用于重新合成新的代码,需要的ram的资源又是多少呢,请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差分和升级都听说过,差分升级是什么鬼?只要保留升级的最小的代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和升级都听说过,差分升级是什么鬼?只要保留升级的最小的代码就可以 ...

他说的可能是diff。害人的垃圾翻译

楼主:
MCU的整体OTA升级,我是知道的。现在是想知道,在MCU端,能不能像LINUX系统这样,使用差分包的形式,将两个MCU版本之间不同的信息发到MCU,然后MCU根据不同信息组合成一个新的版本,升级自身为新版本!

网友B:
增量升级,使用分布式加载时,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
好高端啊,这个估计要研究生成bin文件套路才能做差分比较吧,本来就几十几百k的数据,有这个算法等你算好,早就升级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量升级,使用分布式加载时,比较容易实现。

不大懂你说的增量升级是什么概念。对于MCU 的OS而言,不是修改任何一个功能点,都牵扯到所有地址相关的程序吗?所以,我不明白的是,这个差分包到MCU内部是怎么合成一个新的程序的,有这样实现的项目了吗?

网友:
很难没改一行代码,整个bin/hex都会大改的,除非你把函数单独弄出来,然后做成函数跳转表,后通过patch更新函数

网友C:
我们是soc端进行差分升级,单片机评估下来没有必要啊,本来就几百k的东西,一套升级流流程下来3分钟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soc端进行差分升级,单片机评估下来没有必要啊,本来就几百k的东西,一套升级流流程下来3分钟不到。 ...

你是在SOC端重新将差分包组合成新的包更新程序吧?这个我可以理解,我只是想知道,有项目在MCU端差分复原升级的么?而且,在MCU端资源足够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在SOC端重新将差分包组合成新的包更新程序吧?这个我可以理解,我只是想知道,有项目在MCU端差分复原 ...

按照mcu flash block为基本单位比较 有不一样的整块擦除在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mcu flash block为基本单位比较 有不一样的整块擦除在写

我们的产品一般都是soc+mcu这种搭配,mcu进入bootloader后从第一块flash开始读,在与soc(or代码服务器)中的mcu bin 按块对比决定是否擦写,差分升级是这么对比的。
后来发现太慢了,所幸就直接把app擦了,直接升级app了。

网友:
单片机的ROM是按块擦写的,就是一个块里面改了一个字节也要整个擦除才能改

网友:
以前在一个群里好像听说,有人在f4上做好了差分升级相关方案

楼主:
有确切这样做的产品吗?

网友:
单片机很少见到。。。。

网友:
有人问我MCU上搞差分升级,我都说他胡JB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