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一PCB文件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19-02-26):
生产那边发一PCB文件给我,我用AD打不开, 请教如何判断一PCB文件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A:
如果不涉密,发来看看。专治疑难杂症。

网友:
我们都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画

网友:
先看扩展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涉密,发来看看。专治疑难杂症。

大神,请帮忙诊断

网友C:
看AD打开有什么反应吗?PADS画的板子也是.P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AD打开有什么反应吗?PADS画的板子也是.PCB的。

用AD打开没反应,我电脑没装PAD

网友D:
notepad++打开,里面可以看到软件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D:
notepad++打开,里面可以看到软件的名称

打开了,没看到,只有乱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帮忙诊断

惭愧。。。
这个文件好奇怪,文件头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惭愧。。。
这个文件好奇怪,文件头没见过。

WDB这个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惭愧。。。
这个文件好奇怪,文件头没见过。

哈哈嘿嘿,这个PCB文件应该早于1995年。。。
不是protel系,也不是pads系的。

网友:
"怕得死". PADS

网友:
说的是我那个
你这个WDB是PADS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帮忙诊断

楼主位置的 wdb 是pads的。 LED的板子吧。每行12个LED。
564127 不知道是啥鬼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置的 wdb 是pads的。 LED的板子吧。每行12个LED。
564127 不知道是啥鬼东西。 ...

谢谢哈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置的 wdb 是pads的。 LED的板子吧。每行12个LED。
564127 不知道是啥鬼东西。 ...

圆形电机驱动板,我有gerber,但是设计文件一直没能找到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