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gro发现打不开,显示没有license

楼主(2019-02-26):
今天打开电脑,用cadence,用Allegro发现打不开,显示
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Use<program>help for list of license。
最暴力的我知道重装系统可以解决。
我用的是W10的系统,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有朋友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重新打一次补丁不就好了么?

楼主:
cadence是用阿里狗破解的,也显示破解成功了。我尝试把3个防火墙关闭,然后用阿里狗重新破解,显示破解成功,但还是打不开。

楼主:
这个是公司电脑,装的软件比较多,因为这个软件重装系统,就太麻烦了。因为要装很多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打一次补丁不就好了么?

我是Cadence 17.0的版本,这个版本由补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Cadence 17.0的版本,这个版本由补丁吗?

我不了解啊,我自己装的都是说如果启动没有证实重新破解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LM没启动!

楼主:
LM显示已经启动成功。

网友:
多网卡容易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