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作为电笔的用法

楼主(2019-02-26):
刚看到有人讨论万用表的问题, 其实在很多的场合,特别是电工的应用,只需要一只电笔就可以了。
交流电万用表两根线是测不出L,N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市电都是以大地为参考的,所以可以把万用表拨到电压档, 把红表笔搭到线上,黑表笔悬空,看万用表的读数,一般情况下10V以上都是带电体, 5V以下基本是安全的。

也可以把用另一只手抓黑表笔,相当于测电线对地的电压,只是人的阻抗也不小,测出的也是几十V,但是这样要确保万用表的是大品牌的,没问题的,挡位是正确的,还是别冒险了。

网友A:
用啥万用表,直接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请注意办法,掌心向内,用指甲轻碰,迅速收回。麻手的是火线,不麻手的是零线。

网友:
电压档都有10M的输入电阻,别傻到用电流档去捅就没事。另外不要用手指捏着表笔,用手背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万用表,直接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请注意办法,掌心向内,用指甲轻碰,迅速收回。麻手的是火线,不麻手 ...

我也用这方法,但是,做个几次后总有些恐惧感,像打针一样,小时候不怕,现在扎你屁股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用这方法,但是,做个几次后总有些恐惧感,像打针一样,小时候不怕,现在扎你屁股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

有思想准备的试探,我觉得不怕,就象小时候试洗澡水烫不烫一下,又没说整个人一下子跳进澡盆里去。念高中那会儿,我们学校的IMO双金牌选手就在国家集训的地方被洗澡水烫过一次啊。

网友:
以前看过介绍这样做的文章。但是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毕竟万用表里面没有大功率的电阻。阻值没有问题兆级别的电阻。但是耐压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可以改变一下: 万用表另一个表笔悬空。测量出电压大的一个极是火线,电压小的是零线。火线一般20多伏吧。具体是多少和很多因素有关系,湿度、万用表的型号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变一下: 万用表另一个表笔悬空。测量出电压大的一个极是火线,电压小的是零线。火线一般20多伏吧。 ...

我就是这样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啥万用表,直接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请注意办法,掌心向内,用指甲轻碰,迅速收回。麻手的是火线,不麻手 ...

实际生活,电工不会这么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啥万用表,直接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请注意办法,掌心向内,用指甲轻碰,迅速收回。麻手的是火线,不麻手 ...

佩服!你这是用生命在测试啊!

网友:
量220V时记住不要用自动量程的万用表.

网友:
        一块fluke的万用表(就算最低端的fluke101)才多少钱,一个fluke的验电笔才多少钱?缺钱,买个国产表也行。不要听回复里什么用手去碰,会交智商税的。你以为《电力生产二十五项反措》和《国网十八项反措》是拍脑袋写出来的吗?对电这个东西要存在敬畏之心。
       至于一只手拿表笔,另一个表笔去测,感觉理论上可以啊,实际上这么做好像也没问题啊。我想问为什么要手表笔金属部分呢?是图方便呢,还是只有这样才呢测出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啥万用表,直接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请注意办法,掌心向内,用指甲轻碰,迅速收回。麻手的是火线,不麻手 ...

两根都麻的是啥情况,而且是在空开关掉的情况下,随后用万用表一手碰表笔法测出居然零火都有300多V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手摸? 我都是将另一只表笔 触碰一下金属物品,比如钉在墙上的钉子,铝合金门窗啥的

网友:
不用摸的,红表笔接触到火线,数字就开始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根都麻的是啥情况,而且是在空开关掉的情况下,随后用万用表一手碰表笔法测出居然零火都有300多V ...

零线断路

网友:
黑表笔不用手摸,按墙上或者金属门窗

网友:
放交流电压2V档,用红表笔碰触导线,显示为1就代表是火线。对于自动量程表显示为20多v是火线!

网友D:
用万用表把红表笔插到10A档位,然后用手摸住黑表笔头插进插座,被电了就是火线不被电就是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啥万用表,直接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请注意办法,掌心向内,用指甲轻碰,迅速收回。麻手的是火线,不麻手 ...

这个应该是采用某根手指的背面采用快速划过的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把红表笔插到10A档位,然后用手摸住黑表笔头插进插座,被电了就是火线不被电就是零线 ...

幼稚。身体对大地绝缘时是没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把红表笔插到10A档位,然后用手摸住黑表笔头插进插座,被电了就是火线不被电就是零线 ...

知道了还有啥用? 已经驾鹤西游了

网友:
握手,我们这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E(2021-07-18):
引用 网友A:
用啥万用表,直接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请注意办法,掌心向内,用指甲轻碰,迅速收回。麻手的是火线,不麻手 ...

听说 用舌头舔最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把红表笔插到10A档位,然后用手摸住黑表笔头插进插座,被电了就是火线不被电就是零线 ...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看大人换过保险丝,于是想感受一下触电的感觉,就想当然挑了一段很细的保险丝,用手捏着它去戳插座的孔,结果被电才发现上当了。对了,当时是用右手捏的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 用舌头舔最准了

杠精转世是吧,我说的是真的,我就是这么测电的,注意用手指背部,这是关键。

网友:
你们这些电工, 已经混到没有钱买一只好点的测电笔了吗?

网友F:
抖音城阳电工,一个电笔,一个MF47指针万用表,全身装备不过百元,查了无数漏电疑难杂症, 几百万粉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抖音城阳电工,一个电笔,一个MF47指针万用表,全身装备不过百元,查了无数漏电疑难杂症, 几百万粉丝。 ...

哈,我也经常看他,工地经验十足呀,工程师要能配上这么个电工,那干活可省力了。

网友:
调成电流档就交代了

网友G:
有底线的直接量电压就能出来了,用手测只能说胆真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底线的直接量电压就能出来了,用手测只能说胆真肥。。。

只要地面不是很潮湿,或许是可以应急尝试,我被电过很多次,酥酥的感觉,是单端摸到火线那种,如果是同时手摸零线和火线,估计是挣脱不了了。后来干活习惯了戴手套就很少被电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要地面不是很潮湿,或许是可以应急尝试,我被电过很多次,酥酥的感觉,是单端摸到火线那种,如果是同时 ...

带手套真的很重要,前几天出差去工地上维修设备,到现场没有配电柜的钥匙,就把设备的空开断开进行维修。维修过程中不小心把零件掉到柜底了,一时间忘了这个空开是下进线的,下意识伸手去捡,结果手指碰到接线端子,被电的胳膊疼,好在二三级柜子都有漏电保护,把同事吓得不轻。。

网友:
操作电力设施建议还是一定要遵守操作规程。
不要使用一些比较另类的方法操作,万一出事了一是自己和家人遭罪,还连累公司和设备方受牵连和追责。

网友:
经常这样测电,因为电笔经常坏,万用表难得坏,不放心手摸,可以把另一支表笔搭在金属上或墙壁上,
别用电流档去捅。另外不要用手指捏着表笔,用手背碰,
但操作高压电,小心安全为好,还是正规用电笔,

网友:
情愿买支电笔,才几元,生命无价

网友:
你们都没试过捏住黑表笔的导线吗?
不需要触摸表笔金属部分的。电线盘几圈,跟表笔外壳放在一起,同时握在手里即可。有时候只捏住表笔外壳都够了,测出来电压很接近实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根都麻的是啥情况,而且是在空开关掉的情况下,随后用万用表一手碰表笔法测出居然零火都有300多V ...

两跟都麻,就要用舌头试一下了

网友(2022-01-03):
谢谢。去买根验电笔了。

网友:
要说测电笔并不是非常庞大啊,买一个测电笔怎么了,非要去用手摸着玩。其实舌头是最灵敏的,以前小时候看9v电池是否有电就用舌头试。

网友(2022-09-30):
引用 网友A:
用啥万用表,直接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请注意办法,掌心向内,用指甲轻碰,迅速收回。麻手的是火线,不麻手 ...

注意,摸的时候脚最好踩在凳子上,或悬空。千万不要在水里或大金属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