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硬盘不同的软件坏道检测结果不同,哪个靠谱点

楼主(2019-02-26):
京东上买了个1T的Toshiba笔记本硬盘,用HD Tune的错误扫面,全部绿色没有损坏,而用DiskGenius检测,一开头部分就出现坏道,以哪个为准?不知道这种情况京东能不能换

网友:
DiskGenius 用过。但是检查坏块功能还真没用过哩。

网友A:
DiskGenius检测的是读取速度,如果你是空盘检查就没问题,如果硬盘被其他程序读取,那还是有一定的坑的。
DiskGenius如果检测有问题,要再检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Genius检测的是读取速度,如果你是空盘检查就没问题,如果硬盘被其他程序读取,那还是有一定的坑的。
D ...

新硬盘,只分一个区,里面还没有东西

网友B:
如楼上说的~你在检测的时候有没有读写硬盘里的文件啊~感觉检测不准~这坏道多的有点夸张。。。

网友:
HD Tune全盘满扫,算是比较经典权威的了~~

很多售后,交易都认这个扫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说的~你在检测的时候有没有读写硬盘里的文件啊~感觉检测不准~这坏道多的有点夸张。。。 ...

没有啊,就一个检测程序在运行,现在检测了大概50%,除了开头那些,下面的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说的~你在检测的时候有没有读写硬盘里的文件啊~感觉检测不准~这坏道多的有点夸张。。。 ...

是不是跟图中那个超时时间设置有关系,一般设多少合适,它这里是默认的

网友C:
在PE下HD Tune慢扫,这个最权威了

网友:
MHDD扫描一遍,没有红绿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E下HD Tune慢扫,这个最权威了

慢扫就是下图中不选中快速扫描就可以了吗

网友D:
你扫描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扫描系统盘?

不是啊,外置usb硬盘盒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扫就是下图中不选中快速扫描就可以了吗

是这样,但是最好是在PE环境下,不要用移动硬盘盒。win环境下保不准系统会做什么操作的。

网友:
HDTune的快扫结果不足以做出准确判断。

网友:
DiskGenius测试结果和我自己的软件测试结果一致,其他的软件由于是在系统层测试受文件格式影响大,往往都不准确。

网友E:
我觉得除非这个硬盘有好多小姐姐,不然可以扔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除非这个硬盘有好多小姐姐,不然可以扔垃圾桶了

京东上买刚拿到手的

网友:
一般超过500ms没有响应就可以认为坏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上买刚拿到手的

不好意思,没注意。新盘从来没有扫过,都直接用了,最多测试下速度。

网友F:
315快来了,是时候发挥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15快来了,是时候发挥一下了。。。。

问题是我啥证据也没有留,真要耍赖也没办法

网友:
咬定京东买的,你是小白,什么都不清楚,现在硬盘有问题,京东不认,所以要找315调查下

网友:
这玩意还真有可能被掉包的

网友:
DiskGenius测试全硬盘,开始的时候外圈速度快,都是绿色,到最后阶段,内圈速度慢了,都是斑斑点点,就是速度慢点而已,不是坏了,这个软件在这个功能上有点吹毛求疵的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