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09画的2张一样的原理图,多次导入结果都不一样?

楼主(2019-02-26):
自己在家做个小模块,有几路完全一样的电路,本来准备用通道法,结果老提示不对。后来干脆弄了几页,重新编号,网络也是xx1,x2的命名,结果布好1路后在原理图改了点东西,再次导入元件就叠加在一起了。
同时租了个测试:每次把接口端子位置放好,原理图什么也不动,再执行导入,他们又都跑到原来的地方,乱的一团糟,求支招?

网友:
用层次的方法

网友:
在更新PCB时会把不同的模块中的元件自动命名

网友:
先把布好,不希望它移动的器件锁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解决办法是把这几个元件删了,从元件库重新放到原理图上,或者别的正常的元件上复制来。你可以先替换一个元件试试,多次导入还会不会有这个元件。我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是重新自动编号才出现的

网友(2019-05-08):
在PCB界面点击:工程->器件连结,出现下图把元件都连结到右边匹配栏中:

网友A(2019-02-26):
AD给每个元器件自动分配了一个Unique ID,跟PCB里面一一对应
原理图里面复制-粘贴元器件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若干个元器件有相同的ID,在PCB无法一一对应,出现LZ所说的问题,可以通过检查这几个元器件的ID确认

解决方法是原理图里面 Tools-Convert-Resret IDs,PCB里面做6楼的操作

楼主(2019-05-10):
引用 网友A:
AD给每个元器件自动分配了一个Unique ID,跟PCB里面一一对应
原理图里面复制-粘贴元器件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若 ...

确实是复制粘贴导致ID一样造成的。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