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参数传入的问题,感谢大神看看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9-02-26):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afx.h"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uint16_t GPIO_Pin_1=1;
uint16_t GPIO_Pin_2=2;

typedef struct GPIO_TypeDef
{
  uint16_t a;
};

struct GPIO_CHECKSELF
{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_x;
};
struct GPIO_CONTROL
{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_x;
};

struct DEVICE
{
        GPIO_CHECKSELF GPIO_Checkself;
        GPIO_CONTROL GPIO_Control;
};

void ConfigDevice(DEVICE devic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GPIO_TypeDef GPIOy,uint16_t GPIO_Pin_y)
{
        device.GPIO_Checkself.GPIOx = GPIOx;
        device.GPIO_Checkself.GPIO_Pin_x = GPIO_Pin_x;

        device.GPIO_Control.GPIOx = GPIOy;
        device.GPIO_Control.GPIO_Pin_x = GPIO_Pin_y;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DEVICE KeTingLight;
        GPIO_TypeDef GPIOC;
        GPIOC.a =1;
        ConfigDevice(KeTingLight,GPIOC,GPIO_Pin_2,GPIOC,GPIO_Pin_1);
        printf("%d,%d,%d,%d:\r\n",KeTingLight.GPIO_Checkself.GPIOx,KeTingLight.GPIO_Checkself.GPIO_Pin_x,KeTingLight.GPIO_Control.GPIOx,KeTingLight.GPIO_Control.GPIO_Pin_x);
        printf("完成:\r\n");
        return 0;
}

输出结果应该是 1 2 1 1
结果输出的是 52428 52428 52428 52428

网友:
函数参数更改要带出来,该用指针啊。。。

网友A:
C语言没学过吗?传值跟传址都没搞懂!

网友B:
錯誤不少,下面改一下。另外在printf看GPIO_TypeDef沒有意義。
這個C語言有待加強啊!!

真的跑在STM32,怎麼跑飛的或死機都不知道。XD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uint16_t GPIO_Pin_1=1;
uint16_t GPIO_Pin_2=2;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a;
}GPIO_TypeDef;

typedef struct
{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_x;
}GPIO_CHECKSELF;

typedef struct
{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_x;
}GPIO_CONTROL;

typedef struct
{
        GPIO_CHECKSELF GPIO_Checkself;
        GPIO_CONTROL GPIO_Control;
}DEVICE;

void ConfigDevice(DEVICE *devic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GPIO_TypeDef GPIOy,uint16_t GPIO_Pin_y)
{
        device->GPIO_Checkself.GPIOx = GPIOx;
        device->GPIO_Checkself.GPIO_Pin_x = GPIO_Pin_x;

        device->GPIO_Control.GPIOx = GPIOy;
        device->GPIO_Control.GPIO_Pin_x = GPIO_Pin_y;
}
int main()
{
        DEVICE KeTingLight;
        GPIO_TypeDef GPIOC;
        GPIOC.a =1;
        ConfigDevice(&KeTingLight,GPIOC,GPIO_Pin_2,GPIOC,GPIO_Pin_1);
        printf("%d,%d:\r\n",
               KeTingLight.GPIO_Checkself.GPIO_Pin_x,
               KeTingLight.GPIO_Control.GPIO_Pin_x);
        printf("完成:\r\n");
        return 0;
}

网友C:
void ConfigDevice(DEVICE devic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GPIO_TypeDef GPIOy,uint16_t GPIO_Pin_y)
{
改为
void ConfigDevice(DEVICE &devic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GPIO_TypeDef GPIOy,uint16_t GPIO_Pin_y)
{

如果您真的不懂传值、传址和传引用的区别的话,建议不要轻易用C++,比C的坑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没学过吗?传值跟传址都没搞懂!

几年没碰了,最近家里要装修,所以自己搞点东西的,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ConfigDevice(DEVICE devic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GPIO_TypeDef GPIOy,uint16_t G ...

感谢,感谢,很多年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錯誤不少,下面改一下。另外在printf看GPIO_TypeDef沒有意義。
這個C語言有待加強啊!!

感谢感谢,几年没碰了,最近家里要装修,所以自己搞点东西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