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RT-Thread内核+FinSH在STM32F103上的移植(含HAL库+标准...

楼主(2019-02-26):
前言
学习了RT-Thread一个多月了,之前都是在潘多拉开发板上学习的,潘多拉开发板用的是STM32L475VET6,我在学习的时候是先从nano版本开始学的,现在RT-Thead最新版本时4.0,nano是3.1.1,nano = 内核+FinSH,自己之所以从从nano开始学起,是因为对于自己来说容易上手一点,RT-Thread出了ENV工具以及SCons,目的是为了方便大家开发,但自己看了ENV工具和SCons,对于如何修改SCons文件,kconfig文件是一脸懵逼,于是自己就先把内核学起来,后期再花时间去学习ENV和SCons,也希望RT-Thread针对这个能出一些更加详细的教程,能从0学起的那种,如何写SCons文件,kconfig文件等等,个人觉得,就目前RT-Thead对ENV和SCons的教程,并不是很详细,对于新手来说,如果基于RT-Thead以及做好的bsp去学习ENV和SCons应该不难,因为里面已经做好了常用的开发板的相关bsp了,但是如果在实际项目开发中,拿到一个硬件全新设计的板子,如何去修改这些,确实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以上可能只有我有这种困惑,如果有朋友对我提出的问题有建议,请不要吝啬,传授一下,谢谢!)

一、对于很多朋友用得比较多的还是STM32F103系列,很多新手也从STM32F103开始学(当然可能是我自己这么觉得,毕竟当初我就是从STM32F103开始学起的),之前也在论坛和RT-Thread看到有新手朋友对RT-Thread在STM32F103上的内核+FinSH移植存在疑惑,有些工程可能不需要太多东西,只需内核+FinSH,本人结合自己学习RT-Thread的一点点经验,移植了RT-Thread内核+FinSH到STM32F103系列单片机上,分享给我和我一样刚开始学RT-Thread的新手朋友们,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二、分享的工程有HAL库版本和标准库两个版本,我使用的开发板芯片的STM32F103RET6,FLASH为512K,内部SRAM为64K,没有外挂SRAM,外部晶振12M,在移植是需要注意修改以下几点:

1、修改board.h,将内部SRAM大小修改和自己板子上STM32芯片的内部SRAM一样:

/* 根据自己MCU 内部SRAM大小不同修改 */
#define STM32_SRAM_SIZE         64
#define STM32_SRAM_END          (0x20000000 + STM32_SRAM_SIZE * 1024)

2、根据外部晶振大小去修改软件

(1)对于标准库版本,需要修改两个地方:

(A)打开stm32f10x.h文件,大概在119行,修改下图中红色框的晶振大小为硬件设计对应的晶振大小,例如这里是12MHz,如果用mini板或者战舰板(8M外部晶振)需要将12000000改为8000000: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2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B)打开system_stm32f10x.c文件,大概在1053~1056行,修改下图红色框的倍频值,根据外部晶振大小进行倍频,,如果用mini板或者战舰板(8M外部晶振)需要将RCC_CFGR_PLLMULL6改为RCC_CFGR_PLLMULL9: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6 = 72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6);

(2)对于HAL库版本,需要修改两个地方:

(A)修改stm32f1xx_hal_conf.h头文件,大概在101行,如果用mini板或者战舰板(8M外部晶振)需要将#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2000000) 改为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if !defined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2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HSE_VALUE */

(B)修改board.c的SystemClock_Config函数,如果你是用mini板或者战舰板(8M外部晶振)修改就比较简单,只需将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6; 改为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大概率在58行: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6;

注意:对于HAL版本的修改,为确保修改不出错,也可以用STM32CubeMX配置时钟图重新生成代码,然后将原来的stm32f1xx.h、stm32f1xx_hal_conf.h、stm32f1xx_it.c、stm32f1xx_it.h、stm32f103xe.h、system_stm32f1xx.c、system_stm32f1xx.h替换成用STM32CubeMX配置后新生成的。

以上,可能有遗漏或者错误地方,请指出指正,谢谢!

网友:
嗯,能研究能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感谢分享,我研究过一周想用nano跑起来msh,没搞定串口的驱动,明天拿你这个例程移植试试,感谢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