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PC端小助手3.2.3版本发布:优化实物仿真图展现效果

楼主(2019-02-26):
嘉立创PC端小助手3.2.3版本发布

1.优化Gerber图形、实物仿真图显示
2.设置窗口增加 设置项 “开机自动启动”。
3.拖动主窗口到桌面边缘时,执行窗口最大化/半屏显示(win7及以上)
4.更新部分底层库代码
3.2.3 安装包地址: pc小助手3.2.3版本

楼主:
关于优化实物图,原来3.2.3之前的版本,在某些情况下,实物图缩小的时候,会显示多余的线条或点。
如下图:

修复后的图片:

但是,对于个别情况下,可能还存在问题(如斜的线条)

网友A:
这孔打的。。。 就不能整齐些吗。。。。
看着让人难受。

网友:
内部有用外形层一样的线开的槽无法正常显示有结局么?

网友:
一直都网页提交,才知道有这个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孔打的。。。 就不能整齐些吗。。。。
看着让人难受。

大师  阿里狗,有过孔对齐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  阿里狗,有过孔对齐功能?

有啊
放置pad矩阵,设置下间距就可以了,拉一个矩形,就出来了白色的点,点击确认下就好了。

网友C:
我机器win10 64位,确认生产稿时,出现“winrar软件路径错误”,导致看不到gerber等。我尝试过安装/删除 32位和64位版的winrar,都搞不定。请问我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机器win10 64位,确认生产稿时,出现“winrar软件路径错误”,导致看不到gerber等。我尝试过安装/删除 32 ...

你客户编号多少,明天安排人联系你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客户编号多少,明天安排人联系你看下

18110F   谢谢哈

网友:
发图不方便

增加了一条是否开机启动,但是加的文字表述有问题啊

□是否开机启动

应改为

□开机启动

网友:
我的问题在嘉立创工作人员的沟通下已经成功解决!为效率点赞!
解决方法:卸载,重新安装过程中把默认的安装目录“嘉立创\嘉立创下单助手”改为英文。。。。

网友D:
每次下SMT订单,都要等待DFM确认一下才放心,什么时候能不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下SMT订单,都要等待DFM确认一下才放心,什么时候能不等待?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网友:
开启自启动意义不大吧, 桌面有个快捷图标就行
而且开机自启动总感觉怪怪的, 最讨厌Windows的自动后台启动了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都是用网页版。下载试试。

网友E:
字体可不可以大点,再不济允许缩放吧,笔记本高分屏看起来很难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字体可不可以大点,再不济允许缩放吧,笔记本高分屏看起来很难受

我的解决方案是,直接放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解决方案是,直接放大:

袁总,我用Win7,下单助手我看不到有缩放的选项呢。网页版按Ctrl+滚轮就能放大,貌似下单助手里没有缩放功能吧?

网友:
用了一下下单助手,生不如死啊.

网友G:
实物仿真图显示什么时候能显示字符,阻焊内容?

网友H:
要有 3D 元件才有意義吧。。。

网友:
能不能把后台自动更新,修改为使用时才更新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袁总,我用Win7,下单助手我看不到有缩放的选项呢。网页版按Ctrl+滚轮就能放大,貌似下单助手里没有缩放 ...

左键点击一下,再用滚轮,能放大与缩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要有 3D 元件才有意義吧。。。

确认后,第二个工作日,等贴片资料做好后,能显示DFM,那里有3D元件展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物仿真图显示什么时候能显示字符,阻焊内容?

实物仿真图:显示的是绿油白字的样子,暂时还不能切换阻焊颜色与白油板的黑色丝印。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确认后,第二个工作日,等贴片资料做好后,能显示DFM,那里有3D元件展示图。

能導出裝配好的 PCB + 元器件的 step 文件嗎?因爲工業設計部門需要它來完成外殼設計及裝配。

另外,既然有 3D 元件,爲何不在立創商城的元件頁面提供單獨下載呢?對立創商城有很大的正面意義。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能導出裝配好的 PCB + 元器件的 step 文件嗎?因爲工業設計部門需要它來完成外殼設計及裝配。

另外,既 ...

只有贴片订单才帮显示得了,可能需要通过服务器来获取。怎么实现的,我也不清楚;PC助手能帮展示图片,下载还没听说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只有贴片订单才帮显示得了,可能需要通过服务器来获取。怎么实现的,我也不清楚;PC助手能帮展示图片,下 ...

而且,我畫板習慣一邊畫一邊查看 3D 圖,特別是對前期的器件擺放佈局有很大幫助,還能及時檢查出錯誤的地方。
如果要等板子封稿,再等你們做好贴片资料,那麼依然是幫助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而且,我畫板習慣一邊畫一邊查看 3D 圖,特別是對前期的器件擺放佈局有很大幫助,還能及時檢查出錯誤的地 ...

这个初始功能,是为了检查,贴片的元件对不对,间距够不够?极性错了没有?等等,这样显示相对直观一点;您需求的扩展功能,短期内还提供不了的哦,本身还有很多待开发的内容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