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一款最小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9-02-26):
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分别检测某个手指尖位置左边和右边的压力差,求坛里大神出来相助,要求就是数字输出,没有直接的力传感器也可以是气压传感器。
目前找到这一家:http://www.chinesechip.com/chip/ ... 03871a189ace87.html
还是国产的,但邮件,微信,qq都没能联系上。
有没有类似的,可以代替的?

网友:
不可以打电话?

网友:
我刚点进去里面有管网有联系电话

网友:
一楼问到价格后在这说一下哦,也有兴趣。

网友:
这个要求是高科技。

楼主:
已经联系上了,昨天打电话没人接,今天打通了,不过说要等财物开完会。谢谢大家。

一个朋友想要做一个医疗用的东西,我懒得碰模拟的传感器,所以想找数字的。只是两个点靠的近;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我估计最后的形态大概就是一个fpc上焊接两个这个东西,然后接到我电路中,然后我mcu完成通讯就ok了。

网友A:
芯片型号:PS3606 价格多少? 后面需要加一道工序“绑定”腿,再做个外壳? 拆过几个压力传感器,拆开里面就是:晶圆级的ic啊,

网友B:
非常小尺寸的一个力传感器也许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小尺寸的一个力传感器也许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这个我在淘宝上搜到一个 bom 提供商有货,感觉不靠谱没问

怎么买,我就想要一两个玩玩,也没好意思问,

网友:
气压传感器?盛思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在淘宝上搜到一个 bom 提供商有货,感觉不靠谱没问

怎么买,我就想要一两个玩玩,也没好意思问,

还是比较可靠好用的,精度和灵敏度都还可以.

样品的话,一两个的还是比较麻烦的,如果有项目需求的话可以联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常小尺寸的一个力传感器也许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楼主要的可是压力传感器啊,不过你介绍的体积挺小的,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PS3606 价格多少? 后面需要加一道工序“绑定”腿,再做个外壳?  拆过几个压力传感 ...

哦,那你拆解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我想要。。请问你是什么产品上拆解看到的。没错,这个东西就是晶圆级封装才可能做这么小的。
另外ps3606的价格还没有问到呢。说是要问一个财物部门的某某小姐姐,然后这个姐姐还在开会不能来接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小尺寸的一个力传感器也许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谢谢你的推荐,不过我想要找能够数字输出的,因为要装多个这样的传感器,软件不想太复杂了,怕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的可是压力传感器啊,不过你介绍的体积挺小的,收藏了

头像差不多的,握个爪!

网友:
喵星的,握个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你拆解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我想要。。请问你是什么产品上拆解看到的。没错,这个东西就是晶圆级封装 ...

拆解图来了,这个是:检测-14kpa~0kpa输出4.5v~0.5v的,
我猜测一片晶圆是压力传感器,另一片晶圆是 mcu内置数据处理再DAC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图来了,这个是:检测-14kpa~0kpa输出4.5v~0.5v的,
我猜测一片晶圆是压力传感 ...

这个还挺贵的,要200-1000一个的零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