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单片机检测连接设备导线状态,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9-02-26):
如下图,单片机需检测出与设备连接的导线状态(导线线长在1米-300米之间随机出现)
1.导线正常连接状态
2.导线短路状态
3.导线断开状态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可靠,成本低的方案呢?

网友:
上拉电阻可保2M连接断开检测,短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测电流啊,

网友:
短路就要电流了吧,设个门限阈值判断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设备端的特性吧,再有导线上是否传递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