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C3041驱动双向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9-02-27):
大家好!
       我现在用MOC3041驱动BT136,外面主要是接一个50W的水泵,但是发现基本上不可控,结合以下的图,有以下几种现象:
       1. 在交流220上电之前,IO1输入高电平,接着交流220上电,那么可控一直导通,即使把IO1的管脚拉低也无法关闭。
       2. 在交流220上电前,把IO1拉低,接着交流220上电,那么可控一直截至,即使把IO1的管脚拉高也无法导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我的电路里面,有搭了个交流过零检测的电路(虽然知道MOC3041有过零检测功能,但是还是预留了一路过零检测),但是出来的图形有很怪,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的问题,还是我的电路有问题(我之所说是示波器的
问题,是因为我把示波器的时间调长,波形基本上就是0电平了)。
       下面是我的电路,和用示波器的波形(一个是时间调得比较长的波形,如果再把示波器的扫描时间调长,出来一直是0电平,一个是把扫描时间调短的波形,从波形上看,脉冲是100HZ,好像又是对的):

网友A:
MOC3041 的触发电流上限是 15mA,应理解成:厂方保证 100% 的元件能在此电流值下触发。看下图。

所以作为工程人员需把电流设在这电流值及最高容许值(60mA)之间,所以我会使用20~25mA。你再看看自己的电路,电流值能达到这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C3041 的触发电流上限是 15mA,应理解成:厂方保证 100% 的元件能在此电流值下触发。看下图。

所以作为 ...

您好,谢谢您的答复。
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试了下,把驱动电流原来是470欧电阻(电流为8ma),更改为220欧电阻(电流为17ma),确实可以通过IO1的高低进行调节。
但是我又做了个实验,把输入端和输出端对调了下,驱动端还是470欧的电阻,也能通过IO1的高低电平进行调节。如下图:

但是我还有几个疑问,还希望您能帮我解答下,这里先谢谢了
1. 从规格书上看,60ma是最大极限值,而触发电流的最大值是15ma,规格书并没有给出典型值,所以我以为正常应用驱动电流不能高于15ma。
    按您说的,应该设在15-60ma直接,这个会不会同规格书违背?(我也不太清楚,还希望您能帮我解答下)。
2. 如上图,我对调了输入和输出端,在470欧姆(驱动电流大约8ma)的情况下,也能通过IO1的高低进行调节。为什么呢?
    那么两张图,是原来的图对,还是后来对调了输入输出端的图对?或是两个图,那个图更为可靠。谢谢。
3. 能否也帮我看下,交流过零检测的那个问题,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以为正常应用驱动电流不能高于15ma。
当然不是。所以我在2楼强调15mA是MOC3041正确使用的最小电流,为了避免其它元件误差而引起的问题,应加上小许余量,我会使用20mA。

>>在470欧姆(驱动电流大约8ma)的情况下,也能通过IO1的高低进行调节。为什么呢?
那是你行运。如果8mA能可靠工作的话,厂家就不会出产 MOC3042 及 MOC3043 了,大家使用MOC3041便行。

>>那么两张图,是原来的图对,还是后来对调了输入输出端的图对?或是两个图,那个图更为可靠。
2线交流电路,对调了电路拓扑上还不是一样。

>>交流过零检测的那个问题。
驱动电流不能小于1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正常应用驱动电流不能高于15ma。
当然不是。所以我在2楼强调15mA是MOC3041正确使用的最小电流,为 ...

好的,了解,很感谢你。

网友:
原来是驱动电流过小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了解,很感谢你。

你可能还未100%相信,所以给你一个厂家的设计指引。看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还未100%相信,所以给你一个厂家的设计指引。看附图。

哈哈,这次信服了,谢谢了。牛!!!!
还有个问题就是过零检测那个电路,我有试着把电流调大了,还是原来那样的包络,由于手头上没有合适示波器。
所以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用了逻辑分析仪,抓了脉冲波形,这次的波形还不错,都是10ms一个间隔。感觉是不是示波器太烂了。
(因为我把示波器的扫描时间调短,发现原来出现低电平的那些地方,居然也有波形出现,只是出现的脉冲电平很小,随着扫描时间的再调少,发现那些
脉冲电平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
我现在用可控硅,是打算用来调节一个交流电磁泵的流量,原来的思路是这样的:
方法1: 考虑到电机的惯性,直接调节正弦波的数量(例如我要50%的,那么我就设置为20ms开,20ms关;
            如果要80%,那么就开80ms,关20ms,这么以此类推,过零检测由MOC3041来处理,
            这个方法主要是借鉴论坛里面的帖子:www.amobbs.com/thread-4180454-1-1.html?_dsign=2e24b3ff
            这种方法,可以很有效得减少开启电磁泵时候得冲击电流,可控硅应该比较不容易挂掉
方法2: 单片机检测过零点,调节每个半波的导通角,这种方法,比较怕正好在半波得高端处开启电磁泵,那时候的冲击电流很大,怕把可控硅搞挂掉。
不知道这两个方法,那种比较靠谱?能否给点建议或是分析。有点不好意思,问了这么多问题。

网友A:
>>感觉是不是示波器太烂了。

是示波器使用上太烂了。这情况可参看以下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365606-1-1.html?_dsign=dc3dd435

调节电磁泵的流量,我会直接调节正弦波的数量,但小心电磁泵的最高工作周期是66%(2分钟开/1分钟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不是示波器太烂了。

是示波器使用上太烂了。这情况可参看以下帖子:

了解,谢谢您了。。。。

网友(2019-04-27):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正常应用驱动电流不能高于15ma。
当然不是。所以我在2楼强调15mA是MOC3041正确使用的最小电流,为 ...

负载(加热管)功率1000w,工作5分钟以上,不给光耦驱动信号,也不能关闭可控硅(没加散热),断电放一会就好了,难道是可控硅过热导致的吗?

网友:
断电后用手碰一碰可控硅就能得到答案的情况,你还要问?

你的问题在于:如何不加散热下,使用可控硅控制负载(加热管)功率10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不是示波器太烂了。

是示波器使用上太烂了。这情况可参看以下帖子:

这里最高工作周期是什么意思?我一直给交流电不可以吗?

网友:
电磁泵上标明的工作周期,2分钟开/1分钟关。(看8楼电机图片)

新的产品已取消了这个限制,E.Duty=100%。

网友(2021-04-26):
ALIAS是何许大牛,帮我也解决了很多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