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地环路在EMC上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9-02-27):
顶层下面还有对应的底层线,这个是接大地引入的环线,这里只说良好接地的情况。
这种环线在EMC上有没有问题,比如传导辐射上,如果是其它数字地、信号线等肯定是不能有环路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大地线是什么情况,有经验的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懂的留下宝贵意见

网友A:
其他层有完整地平面的话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就是根巨大的天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根巨大的天线

接大地,用于防静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大地,用于防静电的。

我也认为是防静电引入比较好

楼主:
接大地会形成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层有完整地平面的话没什么问题

你说的是哪个地平面必须完整啊

网友D:
我一般在某处断开,避免形成环路。

PS:参考的别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在某处断开,避免形成环路。

PS:参考的别的板子

参考什么板子呢,我参考金属外壳不也是立体环形吗

网友E:
形成环路了, 辐射可能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形成环路了, 辐射可能超标

有做过这样的案例吗?理论上来讲虽然接了大地,但是如果环线线上有电流的时候还是有辐射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做过这样的案例吗?理论上来讲虽然接了大地,但是如果环线线上有电流的时候还是有辐射的 ...

原理和 空心电感 类似
环路的中间部分 类似与 空心电感的空心中间部分,当电流发生变化,中间会有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和 空心电感 类似
环路的中间部分 类似与 空心电感的空心中间部分,当电流发生变化,中间会有磁场 ...

那你说空心电感和金属机壳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什么板子呢,我参考金属外壳不也是立体环形吗

类似这样的。

楼主:
多层的看不明白,按说其它3层也是大地了,不然打过孔间距有些小了吧,不知道顶层怎么没连
其实地线等电位,没电流电压,形成环路没有影响,构不成辐射

楼主:
这个地画的分不清是哪个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地画的分不清是哪个地

戴上眼镜 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彩基本型串口屏,这款屏幕EMC很容易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彩基本型串口屏,这款屏幕EMC很容易超标

是的

送检 时,基本都是用迪文的   稍微好一点

网友:
楼上我觉得都说的很清楚了,你是接地了,但接地也有电流流过

接地点和PCB有电阻,就是并联分流关系,有流过就有辐射。像楼上那样断开才是正确的,断点打断了回路,两侧的走线就不会有电流流过的,除非刚好有信号波长对上走线长度,能形成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