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可靠、正规的USB 2.0认证机构推荐吗?

楼主(2019-02-27):
需要测标准USB 2.0以下参数,请问有可靠、正规些的测试机构推荐吗?最好是在广州、深圳、东莞的,谢谢!
1)        眼图测试(Eye-Diagram testing)
2)        信号速率(Signal Rate)
3)        包结尾宽度(End of Packet Width)
4)        JK抖动(JK jitter)
5)        KJ抖动(KJ jitter)
6)        连续抖动(Consecutive jitter)
7)        单调性测试(Monotonic test (for HS))
8)        上升与下降时间(Rise and Fall times)

网友A:
深圳可以找SGS,可以拿到usb-if证书

网友A:
摸底的话可以去泰克、安捷伦的实验室,深圳这边的实验室是可以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可以找SGS,可以拿到usb-if证书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底的话可以去泰克、安捷伦的实验室,深圳这边的实验室是可以测的

谢谢!泰克、安捷伦的实验室也可以收费对外开放的吗?实验搭建正规吗?不会只是随便放一台他们的示波器在那里随便叫个人来帮你测下吧?

网友B:
这种检测机构很多,我们有一家台湾的一直合作的机构叫百佳泰,是深圳的,做USB IF认证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检测机构很多,我们有一家台湾的一直合作的机构叫百佳泰,是深圳的,做USB IF认证很专业。 ...

好的,谢谢!

网友C:
Allion,我们是在这里做的测试,包括WHQL也可以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泰克、安捷伦的实验室也可以收费对外开放的吗?实验搭建正规吗?不会只是随便放一台他们的示波器在 ...

是免费的,有示波器和专用治具
示波器内置了USB测试的项目,每一步都有图文说明,测试时按照示波器的提示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
之前去测过,我记得你这些项目都可以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ion,我们是在这里做的测试,包括WHQL也可以做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免费的,有示波器和专用治具
示波器内置了USB测试的项目,每一步都有图文说明,测试时按照示波器的提示 ...

了解 谢谢!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证书。一般大点的USB芯片供应商都会有设备测。2.0设备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