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产品用的WIFI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9-02-27):
芯片封装是SSOP16的 。
可以用手机APP控制LED。
求大家推荐型号。。。

网友:
确定是WiFi,不是蓝牙的?

网友:
这个应该搭配网管来使用的吧?WIFI芯片没这么小,应该是2.4G 收发芯片。

楼主:
原来我看错了, 目前最便宜的WIFI芯片 是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我看错了, 目前最便宜的WIFI芯片 是多少钱的。

wifi模块9.9 芯片1美金

楼主: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哥们 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哥们 发一下。。。。

参考一下ESP8266

网友:
这个设计好山寨的感觉

网友:
感觉是2.4G或者蓝牙芯片

网友:
不像是wifi的,等着看看什么片子?

网友:
蓝牙吧,wifi目前好像没有这么小的芯片。

网友:
感觉是MCU+2.4G 的方案,单片机里面封装了有个发射芯片,这样的芯片和泰有类似的,但这个不是的,期待行业人解答。

网友:
ST17H26 蓝牙4.0 BLE

网友:
2.4G 的,或者是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