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寻求如何增大13.56mhz读卡器的读卡距离

楼主(2019-02-27):
如题,我想做一个突破目前常规的读卡距离的支持iso14443a协议的读卡器,目前都是10cm左右,我想做到30cm以上,有专家能指导一下吗?或者有做出来的能卖给我一个吗,我研究一下。价格你定,诚意寻求合作。

网友(2019-04-25):
我这边项目想做10CM 左右的   一直没有调出来  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2019-06-17):
找到方案的吗?

网友:
30cm不算突破

网友(2020-01-10):
加大功率

网友(2020-03-04):
感应10CM 左右,搞好?天线多大的?

网友(2020-12-18):
用支持15693协议的芯片,读卡距离会好一点

网友:
ISO 18000的比较方便,最大支持1.5m的读卡距离,用在图书馆出入口、自动餐盘结账之类的较多,下面是NXP的 ICODE介绍

ICODE is a leading brand for smart, high-frequency (HF) label solutions, with billions of ICs in the field. The vicinity RFID solution is ISO/IEC 15693 and ISO/IEC 18000-3 compliant, and follows NFC Forum Tag Type 5 specifications. ICODE provides an operating range of up to 1.5 m with long range readers, additional read range vs ISO/IEC 14443 with standard ISO/IEC 15693 readers for extra small form factors and NFC phone readability: ICODE product variants come with a range of valuable features, such as protection for EAS, Application Family Identifier (AFI), memory access and privacy.

ICODE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Library management
Consumable and accessory identification
Brand protection and anti-counterfeiting
Supply chain visibility and control
Industrial

根据下面的距离选型号,1m的话就是icode系列,再远10m就不能是这个频率了,要换频率更高的卡了

网友A:
ETC那么远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TC那么远是怎么做到的

ETC是有源的,所以距离远。

网友(2021-06-10):
版主 目前有解决方案了么?PA有建议的么

网友(2022-01-24):
距离的核心在于信号接收,增大功率随便搞个MOS管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ETC那么远是怎么做到的

ETC 是5.8g的。不要天线也可以有2~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