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可靠的可燃性气体变送器和H2S气体变送器,国内防爆...

楼主(2019-02-27):
原先采用的进口的气体变送器太贵了,形式严峻,领导要求降本。
用于石油现场,所以有防爆要求,ExdII和Ex ia均可,24VDC供电,输出4~20mA。

楼主:
以前用过国产的,效果很糟,所以希望看看大家有没有实际运用中较好的气体变送器。精度要求不高,主要是不能失效。

网友:
国产只用过伟盛(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伟)。
印象中没听同事说过这个失效问题

网友A:
进口的是谁家的?

网友B:
国内很多啊,像安可信之类,质量还可以。

网友C:
传感器有很多吧。关键是你的传感器本身要防爆还是系统需要防爆。方案应该不一样,可以说一下具体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有很多吧。关键是你的传感器本身要防爆还是系统需要防爆。方案应该不一样,可以说一下具体的需求。 ...

“可燃性气体变送器和H2S气体变送器”

我觉得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的是谁家的?

用过美国Detcon

网友D:
探测器还是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测器还是传感器

可燃性气体变送器和H2S气体变送器

网友E:
同行,握个手,我们都用十几年国产的了,也没什么问题,也不便宜,卖的是防爆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行,握个手,我们都用十几年国产的了,也没什么问题,也不便宜,卖的是防爆的钱 ...

方便告诉哪家的吗?使用环境?

网友F:
可燃气体传感器一般分为催化燃烧式的,半导体式的,红外的。除了红外型的可燃气体探测器使用寿命场外,其余的都很短,一般1~2年就会失效。

网友:
我只想说,你的一切花费都是值得的,不管是国外稳定的,还是国产有风险的。你所要的稳定,在风险面前,就应当值那么多。如果没得参选,还是把可靠当第一位,有些学费不值得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很多啊,像安可信之类,质量还可以。

先选了安可信的试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燃气体传感器一般分为催化燃烧式的,半导体式的,红外的。除了红外型的可燃气体探测器使用寿命场外,其余 ...

以前没注意,这次咨询了一圈,才知道这些知识。
还是先选了催化燃烧的,价格便宜。

网友:
肯定优先选红外的啊,其他寿命真是个问题,催化燃烧的功耗很高

网友G:
安可信的产品稳定性非常差, 只是市场做的好。如果是固定式的,国产买特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可信的产品稳定性非常差, 只是市场做的好。如果是固定式的,国产买特安的吧 ...

啊,这样啊。
东西已经买了,先试用一下吧。

网友:
这个东西是加热的方式检测吧,所以有寿命期,便宜的寿命未必合格,多维护一次就费用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