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4063电源芯片替换

楼主(2019-02-27):
MC34063使用起来蛮好  除工作电压范围/偏低以外   这么多年了   想必有更好的DC/DC芯片替换吧

网友:
大把的替换芯片

网友:
为什么换呢?

升压、降压、反压 全能选手,

建议看看他的改进和增强型号

网友A:
比如,NCP3063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NCP3063就很好用

谢谢   查找一下  也好

楼主:
Frequency Operation of 150 kHz

利好

网友:
同价位的很少

楼主:
那倒是  34063是大路货

网友B:
在我眼里 34063在开关DCDC中的地位类似于7805或者lm317在线性稳压中的地位。前两年,拆开车充、WIFI路由器很大概率是34063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眼里 34063在开关DCDC中的地位类似于7805或者lm317在线性稳压中的地位。前两年,拆开车充、WIFI路由器 ...

几乎包括了猫和路由器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除了价格,看不出其它的优势。

价格为王   稳定性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