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 IMX6挂载NFS的问题。

楼主(2019-02-27):
大家好!
         有个问题,我现在有一块板子,用的是IMX6, mount不同电脑上的同一软件,一个跑起来正常,一个不正常(我挂载的文件夹下有个用QT写的应用,这个软件里面有用到SQLITE3,mount到电脑1跑是正常的,
后来我直接把电脑1的这个文件夹拷贝到电脑2,板子再mount到机器2,跑起来就异常),提示如下:
    => SQL Query: "SELECT *  FROM alarmSetting WHERE (item='preset' OR item='tick_fah' OR item='tick_12h') AND stage='current'"
    => SQL Query: false
    => SQL Error:  "No query Unable to fetch row"
    => SQL Query: "SELECT *  FROM alarmSetting WHERE (item='preset' OR item='tick_fah' OR item='tick_12h') AND stage='current'"
主要还是数据库的读。
    后来我直接把电脑2的整个文件夹拷贝板子上,运行就正常了,有问过技术支持,他的答复是应该同电脑的环境变量设置有关系,但是具体问题他什么问题,他说他也不太清楚。
    不知道论坛里的高手是否能否给点意见,这里先谢了。

楼主:
自问,自答吧,原来在建NFS服务器的时候,加了一个fsid = 0, 删除就一切OK了。

网友:
NFS服务器,我一直没搞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