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找到乐高boost的详细编程手册? 感觉没有它无法获得进步

楼主(2019-02-27):
我已经带小孩玩了履带机器人、机器猫、电吉他、推土机。

也让小孩完成了指引(电灯泡)里布置的编程。

然后,我意识到,这样的范例,就算小孩玩100个1000个,也学不到真正的编程。

因为这些范例里,乐高已经将动作全部包装好函数一样的功能,小孩直接调用就行。

我需要的是小孩有创造力的编程。

比如,我要编程下面的功能:

机器人直线往前走,碰到障碍物,往后退10cm,然后随机向左或右,这样不停的在房间走动。对了,我想让小孩自己编一个简单的扫地机器人送给妈咪。

让小孩自己研究肯定不行。我必须先学会。

我进入自由编程(魔镜入口),发现太多的功能没有备注说明,无法猜到意思。

能找到详细的编程手册?

网友A:
除了预先封装好给你调用的功能,我感觉是做不了太复杂的东西,Scratch也是差不多,即使同时支持图形化和JavaScript编程的MakeCode,JavaScript API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反正懂编程的没写几行代码就会觉得API捉襟见肘,憋得难受。

入门的概念理解后,或许就应该升级到Arduino或者树莓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预先封装好给你调用的功能,我感觉是做不了太复杂的东西,Scratch也是差不多,即使同时支持图形化和Jav ...

“机器人直线往前走,碰到障碍物,往后退10cm,然后随机向左或右,这样不停的在房间走动。”

我这个要求,自由编程里,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很多基本模块的意思我不知道,长按,很多都没有提示(乐高的过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器人直线往前走,碰到障碍物,往后退10cm,然后随机向左或右,这样不停的在房间走动。”

我这个要求 ...

没玩过boost,只粗略玩过EV3(不超过10分钟),就是用红外反射传感器+两个电机做了类似的自动避障功能,不过后退后的转向是固定一个方向的,当时也没搞明白随机怎么弄。

楼主:
我买了这本书了。

2019年才出版的。肯定是唯一一部中文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boost,只粗略玩过EV3(不超过10分钟),就是用红外反射传感器+两个电机做了类似的自动避障功能, ...

哈哈,终于有大师不懂的了。

乐高boost有随机函数。

控制中心的两个电机(轮子),速度分别是随机,这样就随机转向了。

我发现乐高boost的履带非常强大,抓地力量很大,速度很快,控制还算精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终于有大师不懂的了。

乐高boost有随机函数。

我就体验了几分钟而已,图形编程界面的说明确实做的不够清晰,很多方块都不知道干啥的,只能一个个拖出来试,玩几下就放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器人直线往前走,碰到障碍物,往后退10cm,然后随机向左或右,这样不停的在房间走动。”

我这个要求 ...

EV3可以实现

听说EV3还可以C语言编程,这个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EV3可以实现

听说EV3还可以C语言编程,这个没用过

这个功能boost就可以轻松实现。

EVC3可以scratch编程。

不过等要真正去使用了,可能就会发现一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