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7k325核心板做好了,想做一个底板增加示波器功能

楼主(2019-02-27):
想做个开源项目: 有示波器,频谱显示,电压电流显示,FPGA核心板用的是 xc7k325, 有DDR3内存, 芯片资源多,性能强劲
用C 写个FIR例子  用 HLS综合  循环展开 3个时钟就能处理完成  性能很不错啊,还可以在里面运行个400Mhz的 RISC V 软核

现想为这个核心板配个高速ADC的底板,我模拟电路底子差,这方面的经验少,请论坛高手出手相助
我画了张 AD80141的11位140M,为什么选这个芯片呢,没有特殊理由,我手头刚好有一些

核心板已经调试好

网友A:
gtx全拉出来没有?我都riscv众so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x全拉出来没有?我都riscv众soc了。

全都引出来了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做多的板子,我想买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做多的板子,我想买一块.

打样了三块,可以出一块给您哈,站内信联系吧

网友:
真特么漂亮的板子!

网友:
手机有点问题,点多了,帖子又删不掉

网友:
还有板子吗?再打样一批吧

网友:
楼主板子有多余的吗?也出给我一块吧

网友:
板子真是漂亮啊。

网友C:
我也想问几层板子?打样费用不低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需要板子的发站内信给我吧

另大伙帮我审审上面的模电部分吧,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几层板子?打样费用不低吧

10层板  打样一次 4片 3400元   贴片3片10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层板  打样一次 4片 3400元   贴片3片1000元

这成本吓死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层板  打样一次 4片 3400元   贴片3片1000元

最好放个PDF版的上来,图片的看不太清楚

网友C:
查了下xc7k325的价格,默默把网页关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xc7k325的价格,默默把网页关闭了

这个东西很贵吗?

网友E:
成本能控制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很贵吗?

你自己淘宝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大体价格可以给一个

网友:
好让大家参考

网友:
看着miniUSB就好难受,哈哈。有DDR3价格肯定很美丽。

网友:
板子漂亮,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本能控制在多少?

420的价格很喜人啊

网友:
板子漂亮,好像还有一片空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420的价格很喜人啊

就是嘛,我记得就不贵。

网友:
lz示波器是在lcd上显示么,问一下fpga+lcd实时显示曲线都用什么方案(gui)?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层板  打样一次 4片 3400元   贴片3片1000元

请问楼主,你的板子在哪里焊接的?
我也有个 BGA 板,需要焊三四块,没找到合适的焊接厂家。

楼主:
我以前在530板子做过实验  是用NIOSII + uCGUI  采用双 FIFO  做了个LCD控制器IP 独立刷屏,我以前的贴子里有上传文件

网友:
板子是好板,就是比较高端,非财主玩不起来。

网友:
高。大。上!
这得卖多少钱一套才能回本啊

网友F:
核心板上不要放电源座和usb座,尤其是哪个电源座,看上去很low...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核心板上不要放电源座和usb座,尤其是哪个电源座,看上去很low...

你说的没错,以前是觉得很LOW,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核心板采用这种设计了。这样设计,客户可以不用花钱买底板就能当作最小系统来用。支持老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没错,以前是觉得很LOW,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核心板采用这种设计了。这样设计,客户可以不用花钱 ...

我开始 也不想放DC插座  但调试时很不方便,另外有USB转串口  核心板可以独立工作了,调试RISC V系统 特别方便,很多时候
验证算法时  结果通过 uart  就可以了,网友dragonlands  也是深有体会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xc7k325的价格,默默把网页关闭了

这个价格还好了,我记得以前从代理拿的,应该是含税接近两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核心板上不要放电源座和usb座,尤其是哪个电源座,看上去很low...

胜在方便  丑就丑吧

网友:
板子没预留个pushpin的散热器?serdes全跑起来自然散热搞不定吧

网友H:
关注,请问FPGA核心板原理图开源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关注,请问FPGA核心板原理图开源吗?

这位童鞋的想法真的不一样。你见过几家核心板开放原理图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位童鞋的想法真的不一样。你见过几家核心板开放原理图的!

楼主不是说要做开源项目吗?所以问一问。
核心板原理图本来就没什么难度,估计都是基于xilinx的KC724或者KC705删除用不到的部分,精简一下。核心板的难度在于PCB的走线
上传一个官网的sch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是说要做开源项目吗?所以问一问。
核心板原理图本来就没什么难度,估计都是基于xilinx的KC724或者 ...

木有那么简单的,胡司令的板子,肯定是优化过成本的。
FPGA没试过,但AM335X这种核心板,照抄TI官方的参考方案就是死路一条,我用过的AM33X核心板没有一个用TI那个TPS62XXX的PMIC的。官方的周边器件,特别是供电部分从来都不考虑成本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看似很简单的核心不开放原理图的原因。
赛灵思的官方公板,喜欢用凌力尔特的芯片,又贵又难买到。
digilent的板子,喜欢用美信的芯片。也是贵得不可想象。

网友:
用K7做这样的开源项目是不是太大材小用了,哈哈,搞个zynq可能更合适

网友:
这个属于非财主玩不转系列

网友:
holy high 楼主水平了得

网友I:
拆机的7k325在百元上下,物美价廉

网友:
楼主这个ADC采样率怕是还要加个0才对得起这么好的FPGA哟

网友J:
引用 网友A:
gtx全拉出来没有?我都riscv众soc了。

请教一下:RISCV用的什么版本?谢谢!!

网友:
这个核心板最好配套出一个将I/O拉成2.54排针、4个按键、4/8个LED、一个晶振的板,这样就可以方便扩展了,否则这个I/O扩展口真不好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拆机的7k325在百元上下,物美价廉

7K325的676脚封装,4层板可以搞定不?搞得定的话,总共300元成本应该可以搞定个核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K:
7K325的676脚封装,4层板可以搞定不?搞得定的话,总共300元成本应该可以搞定个核心板 ...

这个要看你出多少io,只出少数io的话,可以试着布一下,io多的话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RISCV用的什么版本?谢谢!!

我用的是 Clifford Wolf  的 picorv32

网友L:
楼主这个板间连接器是啥型号,能提供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7K325的676脚封装,4层板可以搞定不?搞得定的话,总共300元成本应该可以搞定个核心板 ...

如引几个IO的话  4层板没有问题的,核心电流 20A-30的模块也要150元以上,您想的太乐观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个板间连接器是啥型号,能提供一下不?

楼主:
高速ADC 需要配 高速运放  我对这方面 没有经验 ,有网友推荐的芯片吗   或是网友设计出来和我这板子配套,这个芯片处理能力我想是够用了,
除模拟部分外( 性能指标能达到  ),ADC的数据采集和GUI显示,我觉得我可以做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Clifford Wolf  的 picorv32

用vexriscv吧。pico的ipc太渣了,1/6不到,而vex full能跑到0.9的ipc,最低的smallest也能到0.25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ADC 需要配 高速运放  我对这方面 没有经验 ,有网友推荐的芯片吗   或是网友设计出来和我这板子配套, ...

高速adc必须配合高速运放的。再一个,高速adc多为电流驱动型。还有,一片运放才几个钱。

匹配网络比较麻烦,你得找示波器的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RISCV用的什么版本?谢谢!!

vexriscv,我发过帖子,包括读写信号的处理。

网友:
这个连接器拔插力度如何?我们曾经有一个,拔插的时候,硬是能够把焊盘拔掉。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xriscv,我发过帖子,包括读写信号的处理。

wye11083 看过您的帖子 vexriscv是很好的 ,我看看能不能运行起来,请多指点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wye11083 看过您的帖子 vexriscv是很好的 ,我看看能不能运行起来,请多指点哈 ...

你照我那个读写信号调度处理一下就好。那个信号我也是参考另一个手册才跑起来。流水线架构。
vex很好用的。我都很容易整合了好几个在一片s6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K:
7K325的676脚封装,4层板可以搞定不?搞得定的话,总共300元成本应该可以搞定个核心板 ...

应该搞不定吧,供电四层应该不够,然后如lz所说,电源模块都很难降低成本,反正我没见过便宜的10A以上的模块,如果你做个极简的核心板可能可以试试,加上内存什么的就不可能了

楼主:
如果用4片Ad80141 交替采样  这样可以做到 500Mhz ,这样如果能做出来,是不是有点实用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4片Ad80141 交替采样  这样可以做到 500Mhz ,这样如果能做出来,是不是有点实用性  ...

这个速度,如果做好了的话,还是挺有用处的。

网友M:
10层3400还算好了,在哪里打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10层3400还算好了,在哪里打样的?

牧泰莱

网友:
他们的阻焊似乎有些问题,很容易掉

网友:
太高档了,我还是用回我的矿卡ZYNQ吧

网友N:
楼主众筹做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众筹做产品吧

模拟部分我不擅长,怕指标上不去,感觉有难度,如有网友协助支持,则有可能做出来,我觉得还是先摸索折腾些时间

网友O:
楼主要不做一个可以和ADI的高速ADC和高速DAC评估板适配的板子,性能绝对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要不做一个可以和ADI的高速ADC和高速DAC评估板适配的板子,性能绝对杠杠的 ...

有这方面的打算,您有推荐的芯片吗,只要市面上容易买到,性价比高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的打算,您有推荐的芯片吗,只要市面上容易买到,性价比高就好 ...

直接上上G的采样率的把 这样任意波形发生器也有了,示波器也有了
本来以前实验室想过买评估板来做采集卡的,无奈FPGA那块搞不定啊,找外面公司也搞不定,只好作罢

网友:
>500M,  ADC和运放都是百元级的

网友(2019-11-04):
楼主私发个店铺链接

网友:
板子很漂亮,,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太奢侈了~~~

网友(2020-03-26):
请教楼主一个事儿, 用xc7k325做一个PCIe的4路千兆网,板子功耗大概会有多少?

网友:
后续会出板子卖吗?

网友:
楼主的水平高,在FPGA上多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