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把GPIO端口和引脚号作为参数传给结构体,可以这样写?

楼主(2019-02-27):
结构体声明:
typedef struct
{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GPIO_STATUS;

typedef struct
{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GPIO_CHECK;

typedef struct
{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GPIO_CONTROL;

typedef struct _DEVICE_PROPERTY
{
        GPIO_STATUS* GPIO_Status;
        GPIO_CHECK* GPIO_Check;
        GPIO_CONTROL* GPIO_Control;

        UINT8 Device_Status;

}__attribute__((packed)) DEVICE_PROPERTY;

创建设备并初始化GPIO配置
DEVICE_PROPERTY Main_Light ;
Device_GPIO_Default(&Main_Light,GPIOC,GPIO_Pin_7,GPIOC,GPIO_Pin_6,GPIOC,GPIO_Pin_1);

void Device_GPIO_Default(DEVICE_PROPERTY* device,
                                  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X,
                                  GPIO_TypeDef* GPIOY,uint16_t GPIO_PinY,
                                  GPIO_TypeDef* GPIOZ,uint16_t GPIO_PinZ )
{
        device->GPIO_Status->GPIOx = GPIOX;
        device->GPIO_Status->GPIO_Pin = GPIO_PinX;

        device->GPIO_Check->GPIOx = GPIOY;
        device->GPIO_Check->GPIO_Pin = GPIO_PinY;

        device->GPIO_Control->GPIOx = GPIOZ;
        device->GPIO_Control->GPIO_Pin = GPIO_PinZ;
}

可以这样写么?很久没写了,希望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求大神指点

楼主:
没人呀,进来看看

网友A:
这样写是可以的,只是最后Device_GPIO_Default参数太多了,建议为“device”类多添加几个方法,例如setStatus getStatus setControl getContol set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是可以的,只是最后Device_GPIO_Default参数太多了,建议为“device”类多添加几个方法,例如setStat ...

参数那个是小问题,我可以分开配置,但是我现在这的在在线调试的连段选GPIOC都不能赋值成功,Pin赋值的时候,系统就死掉了,求解

网友A:
GPIOC之类的是不是没有初始化
Device_GPIO_Default(&Main_Light,GPIOC,GPIO_Pin_7,GPIOC,GPIO_Pin_6,GPIOC,GPIO_Pin_1);
里面应该用&GPIOC取地址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C之类的是不是没有初始化
Device_GPIO_Default(&Main_Light,GPIOC,GPIO_Pin_7,GPIOC,GPIO_Pin_6,GPIOC, ...

GPIOC是库文件就初始化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