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日本电波钟的波形对吗?

楼主(2019-02-27):
看下面的资料图和实际波形图,资料图显示0.2s为标志位,0.5s为1,0.8s为0
实际测出如下,好多个0.2s连载一起的,这个波形对吗?还是自己的理解有误?

楼主:
好像是反向输出的,汗。。。。

网友:
时钟的脉冲应该是正脉冲

网友A(2019-06-23):
更换接收板就可以了,网上有,我曾经改过,不麻烦,按商家的说明接线就是了
WIFi改电波钟的PDF文档使用说明书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vqBD06VJ7CuLhkByGYfBg
提取码:84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接收板就可以了,网上有,我曾经改过,不麻烦,按商家的说明接线就是了
WIFi改电波钟的PDF文档使用说明 ...

您好,请问一下,您有没有遇到8266模块在不同的地方连不上WIFI的现象?就比如我在公司能搜到,在家就搜不到了,WIFI信号和里面的配置肯定没有问题,串口提示搜不到相应的SS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