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是真溜,4核Cortex-A53和Cortex-M7的低配版i.MX8M nano发布

楼主(2019-02-28):
说明:
从几年前i.MX8,i.MX8M,i.MX8 Mini到低配版i.MX8M nano,离我们越远越近了。

尽管是低配版,性能也是很嗨

4核Cortex-A53主频1.5GHz,M7是600MHz

网友:
新处理器层出不穷啊

网友A:
这个8官方宣传至少3年了还没量产

网友B:
来点实际的开发板

网友C:
只有一个mipi csi?cpu是牛b,但是扩展能力不好啊,只能挂单摄。arm的csi核反正我们这边没能玩出来多vch复用。

网友D:
等了好几年了,一直未出板子,据说内部还没有将所有资料整合完毕,问的是一个国内的代理商。

网友:
又再骗我学LINUX啊,

网友E:
先量产 RT1064 再说吧,,吹得牛都天上飞了

网友F:
a53做工业级不?

网友G:
价格是多少? nxp的s32v234 据说才10多刀 性能应该是 比这个强悍的不是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8官方宣传至少3年了还没量产

i.MX8只有大客户才可以获取,其它的i.MX8M,i.MX8 Mini等各种板子,在去年如雨后春笋发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点实际的开发板

i.MX8M,i.MX8 Mini等各种板子,在去年如雨后春笋发布了,非常多,板子都很带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个mipi csi?cpu是牛b,但是扩展能力不好啊,只能挂单摄。arm的csi核反正我们这边没能玩出来多vch复 ...

这个是低配版,高配版可以多摄。

下面这个是16年发的8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了好几年了,一直未出板子,据说内部还没有将所有资料整合完毕,问的是一个国内的代理商。 ...

i.MX8M,i.MX8 Mini等各种板子,在去年如雨后春笋发布了。

google可以搜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量产 RT1064 再说吧,,吹得牛都天上飞了

i.MX8M,i.MX8 Mini等各种板子,在去年如雨后春笋发布了,非常多。

网友F:
有什么能接10路720x480的方案,高新能处理器,推荐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a53做工业级不?

i,MX系列专注工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价格是多少? nxp的s32v234 据说才10多刀 性能应该是 比这个强悍的不是一点点

新发布的这个价格好像还没有定。

网友H:
我听说b0版本的芯片还有些bug,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推出。慢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什么能接10路720x480的方案,高新能处理器,推荐开发板?

有个一家公司专门干这个的,想不起名字了,回头我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听说b0版本的芯片还有些bug,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推出。慢的要死。

有bug正常,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勘误手册里面都是一瓢bug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听说b0版本的芯片还有些bug,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推出。慢的要死。

IMX8M 已经量产了, IMX8QM 我们现在开发板上的还是A0版本芯片, 跟B0以后的版本差别非常大

网友:
ARMV8.3的内核吗?有人工智能AI处理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前i.MX里面还真没带NPU的。

s32v234 有

网友:
这个音频总线强悍。。。10+10了

楼主:
感谢告知,了解了下是一款视觉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IMX8M 已经量产了, IMX8QM 我们现在开发板上的还是A0版本芯片, 跟B0以后的版本差别非常大 ...

A0的gpu好像是不工作的。

网友(2019-05-06):
64bit的处理器,为啥接的DDR数据线是16bit或者32bit,为啥不是64bit数据线,反而imx6好多都是64bit的DDRshujwuhan

网友(2019-07-16):
感觉imx系列配置挺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