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显示问题有人碰到过吗?

楼主(2019-02-28):
型号、问题如图:(测量好像没问题)

楼主:
请问是显示屏问题,还是显示驱动模块问题?

网友:
拆了清一下灰试试

网友A:
这个示波器  我们公司在吃灰好久了  都没人用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彩屏的吗?

网友:
原装应该是TFT屏。测量没问题,说明主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示波器  我们公司在吃灰好久了  都没人用

基本功能能用就行....就测个波形电压什么的

我们不玩高频高性能的东西...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的问题。 祈祷吧,祈祷是FPC线的问题。

网友:
软排线检查

网友:
一组芯片数据不对,可能要换屏了,多数是玻璃邦定的

网友:
排线松了

网友B:
拆开看看吧,一共5颗螺丝,一个开关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吧,一共5颗螺丝,一个开关帽子。

拆开过,原来里面掉了一个螺丝进去,卡住了,开机后就花屏了。。。。

网友:
拍两下试试

网友:
你当小时候看电视呢

网友:
显示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过,原来里面掉了一个螺丝进去,卡住了,开机后就花屏了。。。。

现在屏幕好像是黑白的,之前是彩色的吗?

网友:
如果是固定区域花屏,有可能是显存出问题

网友(2020-07-24):
排线拨掉清理,再插上就OK。